有没有人用过MSP430G2332,下载调试程序可以用JTAG吗?接法.....

楼主(2013-01-15):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SBW很简单的接法,RESET ,TEST, VCC ,GND就好了。

网友:
test 是一定要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用JTAG方式下载呢?和普通的JTAG一样的码?我用JTAG怎么不能下程序呢?
接法和图上的接法一样的哒 ...

没看到我在三楼的回复吗?

网友:
JTAG方式:
TDI,TDO,TMS,TCK,TEST
你好好看看官方的接线图,TEST不接你能用才怪。

网友:
引用 网友B:
msp430g2只有sbw(2-wire jtag)
没有4-wire jtag接口

MSP430的所有芯片都支持JTAG标准接口,引脚较少的芯片和较新的芯片增加了SBW接口。

网友:
G系列的只能用SBW

网友:
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是对于F系列的430 用JTAG下载方式 试过不接TEST也是可调可下程序的

有TEST引脚的必须接,没TEST引脚的当然不用接。430的F系列可多了去了,你可能是个新手吧。

网友(2014-07-25):
SBW的接法,RESET ,TEST, VCC ,GND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