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片机控制正负电压供电的CD4066的问题

楼主(2013-01-15):
单片机是5V的,输出TTL逻辑,CD4066是正负7.5V供电,那么控制导通大约要+5.5V以上电压,控制截止大约要-5.5V以下。有没有简单的办法转换TTL逻辑到这个控制电平呢? 求指点。

网友:
光耦试试吧

网友:
手册上貌似是说低于1V就认为是低电平呢,用三极管或光耦应该都行

楼主:
已解决.谢谢.
光藕太贵了.用三级管搞定.

网友(2019-12-02):
楼上电路怎么样的?三极管怎么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