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下这只电源输出电压可以改么?

楼主(2013-01-15):
大家看下这个电源输出电压有没有改造的余地。我不太懂电路方面的东西。改动容易么?用它来驱动步进电机。电压有点低。

网友:
开关电源嘛,坛子上做这个的人蛮多的

楼主:
嗯。输出目前
V1: +5V 3A
V2: +3.3V 2A
V3:+11.5V 1A

不知道能不能改到30v以上

网友:
调整反馈电路可以

网友:
因为你这个是多电源输出的,改动之前先要明确以下几点:
1.你有明确的一个输出电压30V,其余的怎么办?
2.在确定改造之前,需要知道你手头电源的大致工作原理。
3.找到控制电压的反馈电路部分,动微创手术,看看是否可行。电压在小范围内调节
4.明确3了之后,规划最大可调节电压及更换元件(耐压值)。
5.做好保护你和负载的安全防护。
6.开始动手。

网友:
我之前有一个本的电源,带回家就不好使了。本又不能用,闺女急着看电影、画图、砍水果,这下急坏我了。为了安全起见,把我走南闯北的知名品牌的电源拿了出来(本很不幸丢了,只留下电源)。用在现在的本上了,姑娘开多了应用会报警!哈哈,后来抽空打开电源一看。一个保险电阻烧了,于是就萌生了改动电源的想法。将其降级为可调电源使用,等到经受考验了,在升级为本的电源。于是就有了上述过程。改动的时候,要小心整流高压部分的电容。要放完残余电荷在动手。

楼主:
感谢上面朋友的建议。我正在研究。不过知识有限。隔行如隔山啊。

网友:
淘宝上买个3路输出的30v以上的开关电源。多花钱省事省心。diy要看你手里存的垃圾多不多了。我不懂。呵呵。

网友:
输出电压改低,降低输出功率一般可行, 但提高电压或提高电流的风险就大了, 标准品的电源, 元器件的额定参数都不会预留很大冗余, 毕竟成本压力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输出目前
V1: +5V 3A
V2: +3.3V 2A

如果是绕在一个磁环上的就不好改,不是该反馈就能好的

楼主:
总功率33瓦。。改造是不是白费力啊。。这样算电流职能1A左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