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实现CAN不知道可行不

楼主(2013-01-15):
有意者可以联系我

待遇2W起

网友A:
项目?月?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项目?月?年?

编一个控制器2W如何

效果好可以在加点

网友:
网上源代码一大堆,不过实际使用估计要花比较多的时间在调试上,在一个城市的话还是有可行性的。

网友:
有现成 源码的,不过需要 严格测试

http://opencores.org/project,can

网友:
有官方源码,但这涉及专利需要授权,即使是自己重写也不行.

网友:
已经在FPGA上利用开源核SJA1000裁剪优化实现12路CAN的数据通信

网友B:
2W太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W太低了

那您觉得多少合适?

网友:
XILINX有配合软核使用的CAN2.0控制器IP……要钱的,
开源的CAN控制器核也有,好像要自己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