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票IC的工作原理是怎么样的?

楼主(2013-01-15):
附件是我刷出来的,就是那个用来感应的东西,中间那个黑点应该就是磁片。。。。。

请问哪位朋友清楚,火车票的IC工作原理是如何的?

网友:
IC卡都这个原理

楼主:
OH,好像发错位置了。。。。请谅解。。。

楼主:
newbier ,你好,你好像比较了解,能否说说其工作过程?谢了

网友:
虽然现在谷歌不行了,还有度娘的嘛

网友:
RFID,火车票是高频的吧?433M的?

网友:
广深动车用的是mifare one(M1),数据读不出来,被加密了

网友:
我的神那,火车票里还有这玩意儿,我OUT了。

网友A:
高铁票怎么没有啊?

网友:
这是深圳到广州的动车票才有吧,就是一个RFID卡。

网友:
再拆的时候票用水泡,就能拆完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铁票怎么没有啊?

高铁票是磁性的

网友:
曾经我也好奇的拆过

网友:
这么高级,我们花一样钱买不到这高级东西撒

网友:
13.56M的卡?

楼主:
这个东西,跟门锁的“嘀”卡差不多的。。。。

网友:
高铁票是二维码并加密的.

网友:
【RFID射频快报2007年8月6日讯】自4月18日铁路第6次大提速以来,广州铁路部门对广州站、广州东站的广深直通车售票系统进行了重大改革,到目前为止,广深直通车沿线各车站已全部使用纸质RFID电子车票,原纸质普通车票成为历史。现在,不再需要人工检票,乘客在进出站时只需把车票在闸机的感应区挥动一下即可,十分便捷。

电子车票正面底色为浅红色,印有列车车次、乘车区间、发车时刻、座位号及车票价格等信息,背面印有乘客须知。电子车票的外形跟普通纸制车票没有什么区别,但电子车票的秘密在夹层里——内置RFID芯片(RFID射频快报注:Philips Mifare UltraLight芯片)和天线,芯片内存储的信息经过加密处理,配备专用的票证RFID读写器。专用读写器(RFID射频快报注:由深圳普诺玛集团提供)能在乘客进、出站时自动读取车票数据,并在乘客出站后自动销毁车票数据。

电子车票内置的Confidex标签

按照规定,每张电子车票只限一次使用,使用过的电子车票无法再次使用。由于废票没有再利用的价值,这从根本上避免了不法分子利用废票制造假票坑害乘客的现象。同时,为了不增加检票员的工作压力,广深铁路没有强制规定乘客在出站后交回电子车票。

广铁集团在2006年中与芬兰Confidex公司签订合作协议,5年内购买12500万张RFID电子车票,每张电子车票的价格为人民币1.2元(0.15欧元),总价值约合1875万欧元。据了解,广深铁路每天需要使用的电子车票达6.8万张。

网友:
哈哈,这就是我们坐车为什么价格越来越高的原因之一了,最终搞这些的MM还是加我们的头上了,你说能不贵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