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os 程序烧写奇怪现象

楼主(2013-01-16):
软件环境:vista,QII8.0  NIOSII 8.0
硬件环境:飓风II+epcs4+cfi 16Mbytes+sdram 8Mbytes.
配置方式:配置文件和代码一并下载到epcs上面。

工程编译没问题,就进入nios flash programmer了,设定好了epcs之后,也没提示什么ID或者类似警告,就直接下载了,但
不是下载到一半就停了,就是下载成功,但运行不起来。这种现象恐怕是jtag和nios接口有bug问题吧。
然后我就直接用qii 的as方式把pof先下载到epcs,之后进入nios flash programmer把配置文件和代码一并下载,下载完毕方可运行。
难道一定要先配置好fpga吗?

网友:
这个有可能是与硬件有关的,我也遇到过,同样的程序与开发环境,能顺利下载到官方板,下载到非官方的板子就有问题,不是下载不进去就是程序不运行,但是查看非官方板的电路图又找不到毛病,而且非官方板在不使用nios,只用verilog开发时,下载也没问题。
这类在Google能找到不少,有提出在EPCS配置芯片某管脚加上拉电阻的,试过,好使,但是不能完全解决问题,似乎有时还会出错。所以我后来淘了个官方板子,就是友晶的板子,贵点,但是能省掉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楼主:
听说通过jtag下载jic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是嘛?????????

网友:
我一直是用JLC,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