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容量电解电容位置靠近整流桥好,还是靠近负载好

楼主(2013-01-16):
一直有一个问题想请教大家,如果某种原因导致AC220V整流桥距离大电流负载比较远,请问滤波大容量电解电容布局位置靠近整流桥好,还是靠近大电流负载好?

网友:
当然是靠近整流桥了

网友:
我觉得是靠整流桥近比较好

网友A:
整流桥一个,负载一个。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大大,能详细说说原因吗?

楼主:
如果由于空间不够的原因,只能使用一个大的电解电容,请问大家如何考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整流桥一个,负载一个。

中间需要加个大电感么?

网友:
接整流桥。其实负载(比如逆变器)内部多数已经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中间需要加个大电感么?

需不需要看你的需求。

网友C:
上了470uf理论上放在板子上任意位置都一样

网友:
靠近负载
否则线成了小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了470uf理论上放在板子上任意位置都一样

就是470UF以上容量的450V电解电容。为什么说什么位置都一样?请教一下。

网友:
470UF虑低频,远近影响不大了

网友:
影响不大,但靠近负载更好,因为负载和电容之间的这段是高频电流,显然短些好

网友D:
电路设计的原则上应该靠近负载,问题的实质不是高频,而是线阻。至于影响有多大,看你的负载和导线电阻了,
如果考虑布局结构还是放整流桥好些,整齐,这个就看实际需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路设计的原则上应该靠近负载,问题的实质不是高频,而是线阻。至于影响有多大,看你的负载和导线电阻了, ...

如果说考虑的不是高频,而是线阻抗。意思是不是说,在这里考虑到电容向负载输出的电流具有电流大,时间相对短的特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说考虑的不是高频,而是线阻抗。意思是不是说,在这里考虑到电容向负载输出的电流具有电流大,时间相 ...

根本没到高频,线路电阻大了,负载端加电容可以减小负载电流变化的影响而已

网友E:
主要是从降低内阻考虑,一个最大的放整流滤波,负载边上放1/2--1/3。好多电视机、打印机类的都是这样的。比如:电视机音频功率放大部分,电源板的滤波主电容2200UF,然后在功放板上1000UF。。。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主要是从降低内阻考虑,一个最大的放整流滤波,负载边上放1/2--1/3。好多电视机、打印机类的都是这样的。比 ...

降低内阻?通过2个电容并联,降低等效电压源的内阻?不明白。

网友:
整流桥距离大电流负载比较远
---------------------------------------------
这表明 PCB 导线电阻不可忽略了。大功率的负载,在启动瞬间、停止等状态下电流有数A甚至更大的电流,这样大的电流通过PCB铜箔导线时造成较大“内阻”,减小的方法之一就是在负载最近的地方放个大电容。

网友:
靠近负载好

网友:
最好两边都放吧

网友:
一般来说,整流出来的电压是不稳的,可以把PCB铜箔的阻抗+负载阻抗当成“负载”,这样从退耦的角度分析,就应该在靠近整流桥的地方放置大电解;
另外,实际的负载远离整流端,由于PCB铜箔阻抗的存在,相当于串了一个电阻,电流经过电阻,必然会产生“噪声”(也可以理解为纹波),因此,在负载端,仍需要加小电解滤波+nF级的+pF级的,这样的组合方式比较理想。

网友:
要靠近高频部分,避免高频电流线路过长产生辐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