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lpc1768官方以太网驱动接收数据帧的问题

楼主(2013-01-16):
一、硬件:
开发板用的是微雪的open1768,lpc1768的芯片;
以太网物理芯片用的是DP83848;

二、驱动:
驱动用的是lpc官方驱动包:lpc175x_6x_cmsis_driver_library

三、方案:
我在测试接收以太网数据帧,用一台linux笔记本写了一个以太网帧发送程序,每隔一秒向开发板发送一个以太网帧。然后,设置断点,测试接收情况。

四、源文件:
1. emactest.c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crc32.h"
#include "lpc17xx_emac.h"
#include "lpc17xx_gpio.h"
#include "lpc17xx_pinsel.h"
#include "lpc17xx_libcfg.h"

/*目标:接收一个以太网帧,然后把该帧发送回去*/

/* This is the MAC address of LPC1768 */
#define EMAC_ADDR12                0x00006666
#define EMAC_ADDR34                0x00006666
#define EMAC_ADDR56                0x00006666
/* A pseudo destination MAC address is defined for
* both TX_ONLY and BOUNCE_RX test */
#define EMAC_DST_ADDR12                0x0000E386
#define EMAC_DST_ADDR34                0x00006BDA
#define EMAC_DST_ADDR56                0x00005000

/* INTERNAL MACROS ----------------------------------------------- */

#define TX_PACKET_SIZE                114

#define MYMAC_1         ((EMAC_ADDR12 & 0xFF00) >> 8)
#define MYMAC_2         ((EMAC_ADDR12 & 0xFF))
#define MYMAC_3         ((EMAC_ADDR34 & 0xFF00) >> 8)
#define MYMAC_4         ((EMAC_ADDR34 & 0xFF))
#define MYMAC_5         ((EMAC_ADDR56 & 0xFF00) >> 8)
#define MYMAC_6         ((EMAC_ADDR56 & 0xFF))

/*  PRIVATE VARIABLES ----------------------------------------------- */
/* Global Tx Buffer data 应用程序发送缓冲区*/
uint8_t __attribute__ ((aligned (4))) gTxBuf[TX_PACKET_SIZE + 0x10];
/* Global Rx Buffer data 应用程序发送缓冲区*/
uint8_t __attribute__ ((aligned (4))) gRxBuf[TX_PACKET_SIZE + 0x10];

/* EMAC address */
uint8_t EMACAddr[] = {MYMAC_6, MYMAC_5, MYMAC_4, MYMAC_3, MYMAC_2, MYMAC_1};

/* Tx, Rx Counters */
__IO uint32_t RXOverrunCount = 0;
__IO uint32_t RXErrorCount = 0;
__IO uint32_t TXUnderrunCount = 0;
__IO uint32_t TXErrorCount = 0;
__IO uint32_t RxFinishedCount = 0;
__IO uint32_t TxFinishedCount = 0;
__IO uint32_t TxDoneCount = 0;
__IO uint32_t RxDoneCount = 0;
__IO uint32_t ReceiveLength = 0;
__IO Bool PacketReceived = FALSE;

/************************** PRIVATE FUNCTON **********************************/
/*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s */
void ENET_IRQHandler (void);

void PacketGen(uint8_t *txptr);
void Usr_Init_Emac(void);

/*-----------------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S --------------------------*/
/*********************************************************************//**
* @brief                Ethernet service routine handler
* @param[in]        none
* @return                 none
**********************************************************************/
void ENET_IRQHandler (void)
{
        EMAC_PACKETBUF_Type RxDatbuf;
        uint32_t RxLen;

        /* EMAC Ethernet Controller Interrupt function. */
        uint32_t int_stat;
        // Get EMAC interrupt status
        while ((int_stat = (LPC_EMAC->IntStatus & LPC_EMAC->IntEnable)) != 0) {
                // Clear interrupt status
                LPC_EMAC->IntClear = int_stat;
                /* scan interrupt status source */

                /* ---------- receive overrun ------------*/
                if((int_stat & EMAC_INT_RX_OVERRUN))
                {
                        RXOverrunCount++;
                }

                /*-----------  receive error -------------*/
                /* Note:
                 * The EMAC doesn't distinguish the frame type and frame length,
                 * so, e.g. when the IP(0x8000) or ARP(0x0806) packets are received,
                 * it compares the frame type with the max length and gives the
                 * "Range" error. In fact, this bit is not an error indication,
                 * but simply a statement by the chip regarding the status of
                 * the received frame
                 */
                if ((int_stat & EMAC_INT_RX_ERR))
                {
                        if (EMAC_CheckReceiveDataStatus(EMAC_RINFO_RANGE_ERR) == RESET){
                                RXErrorCount++;
                        }
                }

                /* ---------- RX Finished Process Descriptors ----------*/
                if ((int_stat & EMAC_INT_RX_FIN))
                {
                        RxFinishedCount++;
                }

                /* ---------- Receive Done -----------------------------*/
                /* Note: All packets are greater than (TX_PACKET_SIZE + 4)
                 * will be ignore!
                 */
                if ((int_stat & EMAC_INT_RX_DONE))
                {
                        /* Packet received, check if packet is valid. */
                        if (EMAC_CheckReceiveIndex()){
                                if (!EMAC_CheckReceiveDataStatus(EMAC_RINFO_LAST_FLAG)){
                                        goto rel;
                                }
                                // Get data size, trip out 4-bytes CRC field, note that length in (-1) style format
                                RxLen = EMAC_GetReceiveDataSize() - 3;
                                // Note that packet added 4-bytes CRC created by yourself
                                if ((RxLen > (TX_PACKET_SIZE + 4)) || (EMAC_CheckReceiveDataStatus(EMAC_RINFO_SYM_ERR))) {
                                        /* Invalid frame, ignore it and free buffer */
                                        goto rel;
                                }
                                ReceiveLength = RxLen;
                                // Valid Frame, just copy it
                                RxDatbuf.pbDataBuf = (uint32_t *)gRxBuf;
                                RxDatbuf.ulDataLen = RxLen;
                                EMAC_ReadPacketBuffer(&RxDatbuf);
                                PacketReceived = TRUE;

                rel:
                                /* Release frame from EMAC buffer */
                                EMAC_UpdateRxConsumeIndex();
                        }
                        RxDoneCount++;
                }

                /*------------------- Transmit Underrun -----------------------*/
                if ((int_stat & EMAC_INT_TX_UNDERRUN))
                {
                        TXUnderrunCount++;
                }

                /*------------------- Transmit Error --------------------------*/
                if ((int_stat & EMAC_INT_TX_ERR))
                {
                        TXErrorCount++;
                }

                /* ----------------- TX Finished Process Descriptors ----------*/
                if ((int_stat & EMAC_INT_TX_FIN))
                {
                        TxFinishedCount++;
                }

                /* ----------------- Transmit Done ----------------------------*/
                if ((int_stat & EMAC_INT_TX_DONE))
                {
                        TxDoneCount++;
                }
        }
}

/*-------------------------PRIVATE FUNCTIONS-----------------------------------*/
/*********************************************************************//**
* @brief                Create a perfect packet for TX
* @param[in]        pointer to TX packet
* @return                 none
**********************************************************************/
void PacketGen( uint8_t *txptr )
{
  int i;
  uint32_t crcValue;
  uint32_t BodyLength = TX_PACKET_SIZE - 14;

  /* Dest address */
  *(txptr+0) = EMAC_DST_ADDR56 & 0xFF;
  *(txptr+1) = (EMAC_DST_ADDR56 >> 0x08) & 0xFF;
  *(txptr+2) = EMAC_DST_ADDR34 & 0xFF;
  *(txptr+3) = (EMAC_DST_ADDR34 >> 0x08) & 0xFF;
  *(txptr+4) = EMAC_DST_ADDR12 & 0xFF;
  *(txptr+5) = (EMAC_DST_ADDR12 >> 0x08) & 0xFF;

  /* Src address */
  *(txptr+6) = EMAC_ADDR56 & 0xFF;
  *(txptr+7) = (EMAC_ADDR56 >> 0x08) & 0xFF;
  *(txptr+8) = EMAC_ADDR34 & 0xFF;
  *(txptr+9) = (EMAC_ADDR34 >> 0x08) & 0xFF;
  *(txptr+10) = EMAC_ADDR12 & 0xFF;
  *(txptr+11) = (EMAC_ADDR12 >> 0x08) & 0xFF;

  /* Type or length, body length is TX_PACKET_SIZE - 14 bytes */
  *(txptr+12) = BodyLength & 0xFF;
  *(txptr+13) = (BodyLength >> 0x08) & 0xFF;

  /* Skip the first 14 bytes for dst, src, and type/length */
  for ( i=0; i < BodyLength; i++ )
  {
        *(txptr+i+14) = 0x55;
  }

  // Calculate CRC
  crcValue = crc32_bfr( txptr, TX_PACKET_SIZE );

  // Add 4-byte CRC
  *(txptr+TX_PACKET_SIZE) = (0xff & crcValue);
  *(txptr+TX_PACKET_SIZE+1) = 0xff & (crcValue >> 8 );
  *(txptr+TX_PACKET_SIZE+2) = 0xff & (crcValue >> 16);
  *(txptr+TX_PACKET_SIZE+3) = 0xff & (crcValue >> 24);
}

/*********************************************************************//**
* @brief                User EMAC initialize
* @param[in]        none
* @return                 none
**********************************************************************/
void Usr_Init_Emac(void)
{
        /* EMAC configuration type */
        EMAC_CFG_Type Emac_Config;
        /* pin configuration */
        PINSEL_CFG_Type PinCfg;
        uint32_t i;
        /*
         * Enable P1 Ethernet Pins:
         * P1.0 - ENET_TXD0
         * P1.1 - ENET_TXD1
         * P1.4 - ENET_TX_EN
         * P1.8 - ENET_CRS
         * P1.9 - ENET_RXD0
         * P1.10 - ENET_RXD1
         * P1.14 - ENET_RX_ER
         * P1.15 - ENET_REF_CLK
         * P1.16 - ENET_MDC
         * P1.17 - ENET_MDIO
         */
        PinCfg.Funcnum = 1;
        PinCfg.OpenDrain = 0;
        PinCfg.Pinmode = 0;
        PinCfg.Portnum = 1;

        PinCfg.Pinnum = 0;
        PINSEL_ConfigPin(&PinCfg);
        PinCfg.Pinnum = 1;
        PINSEL_ConfigPin(&PinCfg);
        PinCfg.Pinnum = 4;
        PINSEL_ConfigPin(&PinCfg);
        PinCfg.Pinnum = 8;
        PINSEL_ConfigPin(&PinCfg);
        PinCfg.Pinnum = 9;
        PINSEL_ConfigPin(&PinCfg);
        PinCfg.Pinnum = 10;
        PINSEL_ConfigPin(&PinCfg);
        PinCfg.Pinnum = 14;
        PINSEL_ConfigPin(&PinCfg);
        PinCfg.Pinnum = 15;
        PINSEL_ConfigPin(&PinCfg);
        PinCfg.Pinnum = 16;
        PINSEL_ConfigPin(&PinCfg);
        PinCfg.Pinnum = 17;
        PINSEL_ConfigPin(&PinCfg);

        Emac_Config.Mode = EMAC_MODE_AUTO;
        Emac_Config.pbEMAC_Addr = EMACAddr;
        // Initialize EMAC module with given parameter
        while (EMAC_Init(&Emac_Config) == ERROR){
                // Delay for a while then continue initializing EMAC module
                for (i = 0x100000; i; i--);
        }
        // Enable all interrupt
        EMAC_IntCmd((EMAC_INT_RX_OVERRUN | EMAC_INT_RX_ERR | EMAC_INT_RX_FIN \
                        | EMAC_INT_RX_DONE | EMAC_INT_TX_UNDERRUN | EMAC_INT_TX_ERR \
                        | EMAC_INT_TX_FIN | EMAC_INT_TX_DONE), ENABLE);
        NVIC_SetPriority(ENET_IRQn, 0);
        NVIC_EnableIRQ(ENET_IRQn);
}

/*-------------------------MAIN FUNCTION------------------------------*/
/*********************************************************************//**
* @brief                c_entry: Main EMAC program body
* @param[in]        None
* @return                 int
**********************************************************************/
int c_entry (void)
{
        /* Data Packet format */
        EMAC_PACKETBUF_Type DataPacket;

        uint8_t *txptr;

        //uint32_t j;

        /*BOUNCE_RX*/
        uint8_t *rxptr;

        NVIC_SetPriorityGrouping(4);  //sets PRIGROUP to 3:2 (XXX:YY)

        // Init EMAC
        Usr_Init_Emac();

        //txptr = (uint8_t *)gTxBuf;
        /* pre-format the transmit packets */
        //PacketGen(txptr);

        /*BOUNCE_RX*/
        //copy just received data from RX buffer to TX buffer and send out
        txptr = (uint8_t *)gTxBuf;
        rxptr = (uint8_t *)gRxBuf;

        /*BOUNCE_RX*/
        while( 1 )
        {
                //LED_Blink(BLINK_LED_PIN);
                if ( PacketReceived == TRUE )
                {
                          PacketReceived = FALSE;
                        //Reverse Source and Destination, then copy the body
                        memcpy( (uint8_t *)txptr, (uint8_t *)(rxptr+6), 6);
                        memcpy( (uint8_t *)(txptr+6), (uint8_t *)rxptr, 6);
                        memcpy( (uint8_t *)(txptr+12), (uint8_t *)(rxptr+12), (ReceiveLength - 12));
                        //Send packet back
                        DataPacket.pbDataBuf = (uint32_t *)txptr;
                        DataPacket.ulDataLen = ReceiveLength;
                        EMAC_WritePacketBuffer(&DataPacket);
                        EMAC_UpdateTxProduceIndex();
                }
        }

        /* Transmit packets only */
        /*
        while ( 1 ) {
                txptr = (uint8_t *)gTxBuf;
                //_DBG_("Send packet");
                //LED_Blink(TX_LED_PIN);
                DataPacket.pbDataBuf = (uint32_t *)txptr;
                // Note that there're 4-byte CRC added
                DataPacket.ulDataLen = TX_PACKET_SIZE + 4;
                EMAC_WritePacketBuffer(&DataPacket);
                EMAC_UpdateTxProduceIndex();
                for ( j = 0; j < 0x200000; j++ );        //delay
        }
        */
}

int main(void)
{
    return c_entry();
}

2. lpc17xx_emac.c
这个文件我没有任何改动。

3. 用于发送以太网帧的linux程序pf_packet_sock.c
在附件中。

五、遇到的问题
用JLINK调试开发板,当网口接收到一个以太网帧时,就会进入ENET_IRQHandler中断处理程序,清中断、检查中断类型等等,直到进入第123行语句,发现总是跳转到rel,这说明出现了一个“EMAC_RINFO_SYM_ERR”错误。我查了数据手册,说是“SymbolError,在接收过程中,PHY通过PHY接口报告有一个位错误”。我不明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错误。实际上,我尝试过把“EMAC_CheckReceiveDataStatus(EMAC_RINFO_SYM_ERR)”注释,那么程序就接收正常,之后我再把接收到的数据包发送到我台式机,通过抓包,我发现,此时抓到的数据帧与我发送的数据帧一样。这又说明我接收的数据帧没有什么问题。但为什么报EMAC_RINFO_SYM_ERR错误呢?很困惑,迷茫,希望各位能给点提示,谢谢了。

楼主:
找到问题了,我用同样的程序测试刚焊接好的一块板卡,没问题,可以推断,问题出在微雪板卡或者DP83848以太网物理层芯片上。

网友(2013-02-20):
请教个问题,lpc1768做以太网通信 - 可以正常通信,只是在大量数据包下网络会断(能发,但是不能接收)

网友(2013-04-23):
引用 楼主:
找到问题了,我用同样的程序测试刚焊接好的一块板卡,没问题,可以推断,问题出在微雪板卡或者DP83848以太 ...

楼主,问一下arm的网口怎么连接啊,我就一个网线啊,是用一根网线把arm跟电脑相连吗

网友:
有电路图没

网友(2013-09-12):
这位兄弟,我也在用微雪的这个模块,也跟你发现同样的问题,你最后早到了产生SymbolError的原因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