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用C#对单片机进行上位机设计

楼主(2013-01-16):
          请教:C#编的上位机如何和单片机(用的AT89S52)系统建立联系,怎么衔接的?

网友A:
最方便的方式应当是:串口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方便的方式应当是:串口通信

我就是还不清楚怎么进行的,可以指点一下吗?

网友B:
楼主啊,上位机说的是你的PC,下位机是你的单片机。要怎么通信?很多方法啊,可以是USB,可以是串口,网络,蓝牙等。但是对于51单片机来说,用串口是最方便的,因为是片内资源啊。然后呢,你要做的上位机软件是操作你的PC通过串口发送数据给你的单片机(这个就要求单片机串口能收发数据,上位机软件能打开PC的串口设备并收发数据)。再下来你需要做通信啦,怎么通信呢?这个完全掌握在你的手中。你需要规定好一个协议,也可以说是一个约定。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我要通过上位机控制我板上的LED,那我可以这样,单片机监听串口收到的数据,当收到"LED:1"这样的字符时点亮LED,当收到"LED:0"这样的字符时关闭LED,这样你在上位机软件上面,打开串口以后,向串口写出"LED:1"字符,单片机收到后就点亮LED啦。这样就简单的通信了啊,但是一般不会用这么简单的通信方式的,容易出错,还需要加一些校验和应答等来使通信更加的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啊,上位机说的是你的PC,下位机是你的单片机。要怎么通信?很多方法啊,可以是USB,可以是串口,网络 ...

MSComm 控件怎么用?

网友:
使用C#里面的串口通信控件,SerialPort

网友:
楼主需要先打好基础

网友B:
引用 楼主:
MSComm 控件怎么用?

C#就不要去用什么MSComm啦,直接用那个SerialPort控件,系统自带的啊

网友C:
这里有个C#编写的串口上位机的例子,你可以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C#就不要去用什么MSComm啦,直接用那个SerialPort控件,系统自带的啊

哦,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里有个C#编写的串口上位机的例子,你可以参考

恩,谢了!

网友:
C#不会用 感觉还是习惯用VB

网友(2013-06-14):
用串口整就可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