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PGA从视频656数据流中提取奇/偶场的起始位置.

楼主(2013-01-16):
[请教]:FPGA从视频656数据流中提取奇/偶场的起始位置.
小弟不才,还在慢慢摸索中;
目的想实现: 从视频656数据流中找到FF 00 00 80/C7,然后再找到FF 00 00 C7/80, 这样就可以找到了某场的 StartOfOddFieldFlag标志;
大侠们帮忙看看下面代码. 部分代码从zrtech资料中的来的. 谢谢了

module receiver(
        rst_n,
        qd,
        clk,

        qfv,
        qfv_odd,
        qfv_even,
        StartOfOddFieldFlag,
        qd_out
        );
// ports
input        rst_n;
input        [7:0]        qd;
input        clk;

output        qfv,qfv_odd,qfv_even;
output  StartOfOddFieldFlag;  // =1'b1
output  [7:0]qd_out;
//internal
reg        [7:0]        qd_dly,qd_dly1,qd_dly2,qd_dly3;

assign qd_out = (StartOfOddFieldFlag)? qd_dly3 : 8'hab;

always @ (posedge clk) begin
        qd_dly  <= qd;
        qd_dly1 <= qd_dly;
        qd_dly2 <= qd_dly1;
        qd_dly3 <= qd_dly2;
        end

reg        [2:0]        ODD_STATE;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begin
        ODD_STATE <= 0;
        end
else
        case(ODD_STATE)     //FF 000080
        3'd0:        if(qd_dly==8'hff)
                                ODD_STATE <= 3'd1;
                        else
                                ODD_STATE <= 3'd0;
        3'd1:        if(qd_dly==8'h00)
                                ODD_STATE <= 3'd2;
                        else if(qd_dly==8'hff)
                                ODD_STATE <= 3'd1;
                        else
                                ODD_STATE <= 3'd0;
        3'd2:        if(qd_dly==8'h00)
                                ODD_STATE <= 3'd3;
                        else
                                ODD_STATE <= 3'd0;
        3'd3:        if(qd_dly==8'h80)          //qfv_odd
                                ODD_STATE <= 3'd4;
                        else if(qd_dly==8'h9d)
                                ODD_STATE <= 3'd5;
                        else if(qd_dly == 8'hc7)   //qfv_even
                                ODD_STATE <= 3'd6;
                        else if(qd_dly == 8'hda)
                                ODD_STATE <= 3'd7;
                        else
                                ODD_STATE <= 3'd0;
        3'd4:        ODD_STATE <= 1'b0;
        3'd5:        ODD_STATE <= 1'b0;
        3'd6:        ODD_STATE <= 1'b0;
        3'd7:        ODD_STATE <= 1'b0;
        endcase

wire        qfv = qfv_even | qfv_odd;

reg        [10:0]        qfv_cnt;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qfv_cnt <= 1'b0;
else if(qfv)
        qfv_cnt <= qfv_cnt + 1'b1;
else
        qfv_cnt <= 1'b0;

reg        qfv_odd;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qfv_odd <= 1'b0;
else if(ODD_STATE == 3'd4)     // one frame
        qfv_odd <= 1'b1;
else if(qfv_cnt == 11'd1439)
        qfv_odd <= 1'b0;

reg        qfv_even;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qfv_even <= 1'b0;
else if(ODD_STATE == 3'd6)
        qfv_even <= 1'b1;
else if(qfv_cnt == 11'd1439)
        qfv_even <= 1'b0;

//find 1st(odd frame) line of odd field,when state=3.
reg        [2:0]        STATE;
reg StartOfOddFieldFlag;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begin
        STATE <= 1'b0;
        StartOfOddFieldFlag <=1'b0;
        end
else
        case(STATE)
        3'd0:        if(qfv_even) begin              //find the first line of odd frame.
                        STATE <= 3'd1;
                        StartOfOddFieldFlag <=1'b0;
                        end
                else begin
                        STATE <= 3'd0;
                        StartOfOddFieldFlag <=1'b0;
                        end
        3'd1:        if(qfv_odd) begin
                        STATE <= 3'd2;
                        StartOfOddFieldFlag <=1'b1;
                        end
                else
                        STATE <= 3'd1;
        3'd2:        if(qfv_odd | qfv_even)                //qfv_dly <= qfv_odd | qfv_even; ==find actvie pixel area per line,
                        STATE <= 3'd3;             //to aviod the blanking(eav+280+sav) per line.
                else
                        STATE <= 3'd2;
        3'd3:        if(!(qfv_odd | qfv_even))
                        STATE <= 3'd4;
                else
                        STATE <= 3'd3;
        3'd4:        STATE <= 3'd2;
        endcase

endmodule

网友A:
代码比较繁琐、BT656行场信号解织10来行代码就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代码比较繁琐、BT656行场信号解织10来行代码就够的、

可否提供一个思路呢 有代码共享更好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否提供一个思路呢 有代码共享更好 谢谢

用移位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