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的12232,既有串口又有并口,可又没串并选择线,蛋疼

楼主(2013-01-16):
谁有这个屏的资料啊?是串是并,也得有个选择的引脚吧,比如12864有个PSB引脚,高为并低为串,可这东东咋选呢?

网友A:
上面有两个短接点J1和J2,可以试试

网友:
默认应该是并口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有两个短接点J1和J2,可以试试

ytm 谢谢,请问应该短接哪个?短接后是何情况?

楼主:
图中J2以经短接,并与地相连。J1一端为正电源,一端为V0(3脚),貌似可能是短接后不要对比度调节电位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中J2以经短接,并与地相连。J1一端为正电源,一端为V0(3脚),貌似可能是短接后不要对比度调节电位器了 ...

你看一下DM12232F.pdf,里面有这么一句话“注:出厂时默认成并口方式,C1 下方的跳线点接成高电平;用串口方式时需接成低电平。”
我以前好像用过这个液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一下DM12232F.pdf,里面有这么一句话“注:出厂时默认成并口方式,C1 下方的跳线点接成高电平;用串 ...

谢楼上的哥们,这确定了我的思路,该屏为串行设置了。接法也正确,为何一个点都打不出来呢???别说屏是坏的啊。。。。点亮了N多屏也没见一个坏的啊。

楼主:
楼上的哥们能否把您的工程文件发我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的哥们能否把您的工程文件发我学习一下?

代码也不是我的,不保证能用。你参考一下吧。

网友B:
楼上的代码肯定不能用
那是老式的12232,用两个片选的,类似ks0108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代码肯定不能用
那是老式的12232,用两个片选的,类似ks0108

两个片选的肯定不能用,那您的工程如何?

楼主:
cy难道这个屏的PDF不是一楼中的那个?那应该是啥样的呢?16针啊。。。。跟标准1602应该是一样的。。。郁闷!

网友:
又见到12232了
他背面有三个小的焊盘 通过焊盘选择串并
他的背光很奇葩

网友C:
主控是ST7290的 我有现成的驱动

网友:
串并口选着在J2短接点,高并口,低串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控是ST7290的 我有现成的驱动

此驱动是STM32的,这里是51板块。想先在51上把这东东整定。然后再上STM32....

网友:
引用 楼主:
此驱动是STM32的,这里是51板块。想先在51上把这东东整定。然后再上STM32.... ...

直接上STM32呗

顺便求助一下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16738-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控是ST7290的 我有现成的驱动

此程序不中,少一个lcd.h(18): 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rtthread.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网友C:
引用 楼主:
此程序不中,少一个lcd.h(18): 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rtthread.h": No such file  ...

不用管rtthread.h

这一行删了也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管rtthread.h

这一行删了也没问题

在我这里不通过,要不把您完整的STM32工程传上来?

网友:
这个是没有操作系统的

楼主:
楼上的哥们,用STM32搞定了这个12864串口液晶。

楼主:
有没有哪位哥们有12232屏一用?

网友D:
这屏不多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屏不多见啊。

这屏很多见,只是现在想送人了。。。

网友(2014-11-04):
送给我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