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螺仪的偏移量是什么?

楼主(2013-01-16):
如题,陀螺仪的偏移量是什么啊?是角速度吗?

陀螺仪的偏移量对陀螺仪测的的数据有什么影响啊?

调节陀螺仪的零点电压有什么作用?

各位大神,多多指导,多谢

网友:
偏移量确实存在,建议静止后多次取值,然后求平均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