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雕刻机做了个小自动OD仪。顺便请教LED...

楼主(2013-01-16):
生物实验晚上取样简直太折磨了,懒得晚上取样了,用雕刻机做了个小自动OD仪。
sketchup画模型,artcam出刀具路径。
还有要请教个问题,我用的光源就是普通的红色LED激光管,这个东西温漂挺大的,现在是用注射器做空白,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降低这个的温漂?希望知道的大侠指点一下。
现在用空注射器做空白偏差小的时候5%左右,大的时候13%左右,温度相差5摄氏度的情况下,请问有没有能控制LED温漂,使光强输出稳定一些?

网友A:
卧槽楼主是学生物的竟然也会折腾这些玩意.....
LED用恒流驱动亮度就不会变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卧槽楼主是学生物的竟然也会折腾这些玩意.....
LED用恒流驱动亮度就不会变化了 ...

我用的LM317做的恒流,电流是不变的,但是温度变化以后LED的发光效率会变化,用万用表测的电流保持在15ma左右,但是温度变化亮度还是有变化。。很闹心,现在其实也能将就用了,10%的误差对于生物培养来说还是不大的,不过想弄的更准一些。

网友:
那就做温度补偿什么的...温度上升的时候把电流降下来...

网友:
分光镜 一路监测,一路补偿检测。。

网友B:
OD仪是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OD仪是什么

溶解氧吧……

网友:
定标然后查表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溶解氧吧……

OD是吸光度 DO 是溶解氧

网友:
没看明白,加散热不行吗?

网友:
嗯,不懂,帮顶,楼主是个动手高手

网友:
我是来膜拜大牛的,太厉害了...

网友:
那么小一个led怎么去测温啊?

网友(2015-01-22):
这个职业玩电子也这么好,佩服

网友D:
不学电子,太浪费人才了。

网友:
按5楼的方法,其实楼主这样人才厉害,以后会很有钱途,做电子不能光做电子,要和别人不会的行业结合

网友:
有些CD机的激光管内部带功率检测管。

网友:
不要管功率,直接加测光强的传感器,闭环tiao zheng

网友:
两个同型号LED串联,一个用来给光,一个用于闭环控制光强。这样整体结构简单,误差也不大。

网友:
楼主要做恒光功率的话,必须加个PD做反馈,功率大一点的激光器里面都有的

网友:
21楼的方法比较准,自己加光敏二极管或三极管做反馈,或者买三个角的激光管,内部带pd。
反馈可以拿模拟电路做,也可以用单片机做。这个不需要很高的响应速度,拿单片机做更容易调整。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学电子,太浪费人才了。

学了电子才真叫浪费人才了。

网友:
什么叫OD仪啊

楼主:
吸光度的意思.溶液吸收某种波长光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