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C语言,请问51C语言中这三种延时写法的区别

楼主(2013-01-16):
//1.------------------------
void delay(uint x)
{
uint y;
for(x=0;x>0;x--)
for(y=0;y<125;y++);
}

//2.-------------------------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3.-------------------------
void delay()
{
  uint x,y;
  for(x=1000;x>0;x--)
  for(y=110;y>0;y--);
}
这三种都可用于51C语言延时电路,请问具体有什么区别呢?谢谢大家!

网友:
没啥区别,前两个 带入口参数的,也就是延时时间可变,具体时间可以用示波器看一下。
第三个,固定延时,大约是1S

网友:
51C语言延时电路
感觉表述好奇怪

楼主:
这个是网上找的三个不同写法的延时。省略了宏定义和主函数的内容,只将延时函数部分抄了出来。因为我是刚学C语言,所以有这个疑问。

网友:
三个DELAY用法是一样的。。。

如果系统代码强大了,用DELAY就显示浪费了

网友:
第一个貌似写错了  加的形参没有用。

网友:
第一个去掉x=0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明白了。

网友:
我说咋那个代码看着不对呢!

网友:
高手解析为什么第3种就是延时1秒,很少用51,在程序中很少用这样的Delay程序,我不提倡用这样的Delay程序

网友:
看晶振,指令周期和编译的机器码效率,在普通单片机上,12MHz的大约是1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