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自制移动电源不能给手机充电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3-01-16):
求助啊,自制移动电源不能给手机充电是什么问题
本人自己做了一个移动电源,用的是18650成品电池组是8.4v的做电源,用成品降压版做降压模块组成的移动电源,可是做出来之后就是不能给手机充电,能给led灯供电,能给我5v笔记本音响供电,我用鼠标也试了一下也好使,用电机也能转,可就是不能给手机充电,换了两个手机都不能充电,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啊,用万用表测量,电压够,电流也够,就是充不了电。在实验室一样的电路用实验室的电源是可以充电的,换成电池之后就不好使了!
还有我有一个诺基亚的充电器也是,断了线之后我接好了就是不能给手机充电,其他的都可以供电,求解啊~

网友A:
ID电阻是否有接,还是说USB 的ID电阻短接

网友B:
将D+与D-短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ID电阻是否有接,还是说USB 的ID电阻短接

弱弱的问下ID电阻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D+与D-短接试试

将D+与D-短接试试
好使了~~ 高兴啊,好了回家的火车上能用了~~~哈哈哈哈,谢谢了~~~

网友C:
看给什么手机充,如果是NOKIA的话,输出电流超出0.8A不能把电压往下拉,就充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给什么手机充,如果是NOKIA的话,输出电流超出0.8A不能把电压往下拉,就充不了, ...

还有这么个要求啊,还真不知道~

网友C:
楼主用的什么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用的什么手机?

用的是普通的机子,还是几年前买的呢~摩托的ZN300听过么,估计都没听过~

网友:
普通机子也要这样处理数据线么?  以前的手机,我把充电线剪了接个USB头直接电脑充电也正常。

网友D:
新的手机都需要的,USB只有电压是不行的,数据线必须有所表示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的手机都需要的,USB只有电压是不行的,数据线必须有所表示才行。

之前不知道,现在知道了谢谢~

网友:
基本上短接数据线,能适应大多数安卓机。

网友:
学苹果的 当年我们公司给moto做手持充电器就要求得支持苹果的usb口。

网友C:
把数据线短接,加10K电阻上拉,可以满足大多数的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数据线短接,加10K电阻上拉,可以满足大多数的手机

没接10k电阻也可以了,问下接上拉有什么用么?有必要必须接吗?

网友:
有一些手机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