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CS4剩余空间

楼主(2013-01-16):
EPCS4配置芯片除了存储FPGA配置信息和NIOS II程序外,还有很多存储空间剩余未使用。请问各位工程师如何利用这些空间?

如果FPGA配置信息和NIOS程序已经烧写到EPCS4里面的话,那么我又想把图片数据存储到EPCS4的剩余空间上的而不影响配置信息和NIOS程序,应该怎样做才行????

网友A:
1,将图片转化成数组头文件放到C程序中;
2,算出自已的程序占用空间,然后将图片数据存到EPCS后面的空间……EPCS在NIOS II可以当成一个设备来访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将图片转化成数组头文件放到C程序中;
2,算出自已的程序占用空间,然后将图片数据存到EPCS后面的空间……EP ...

同意,就是操作的时候要先擦除,再写入

楼主:
如果想用大点的片子替换epcs4,比如mx25l64 性价比方面会不会比epcs64好?

楼主:
epcs4----mx25l04
epcs16----mx25l16
epcs64----mx25l64
pin to pin的吗?

网友:
ST M25PXX与EPCSXX是PIN TO PIN的。楼上的这个IC没用过不知道。

网友B:
引用 楼主:
epcs4----mx25l04
epcs16----mx25l16
epcs64----mx25l64

之前想错了,自己删除回复
--------------------------------------------------
直接用flsh有泄密的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想错了,自己删除回复

直接用flsh有泄密的风险 ...

那应该怎么做的,才减少泄密呢?

网友:
用低价fpga就没有保密可言
virtex的也是用id来加密的,actel还算是好像,不过也有号称能搞反熔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