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教:pcb中滤波电容的接地方式

楼主(2013-01-16):
我想请问大家在画pcb的时候,芯片电源处的的滤波电容的地是怎么接地的?是直接用覆铜还是先引出线,然后线再跟覆铜相连啊

网友:
同问啊,那种接地的引脚,是跟地弄到一坨好还是用几根细线引到铺铜好?

网友:
我是习惯性弄成一坨的……还真不知道哪个好些,关注!

楼主:
没有人来给普及一下啊

网友:
理论上讲弄倒一起,增加接地面积好,但实际上,要多条线连接好, 因为弄成一坨不好焊接,接触面积大的散热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