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 8 Demo已经可以下载了,Pro版还会远吗?

楼主(2013-01-17):
不知道有哪些重大改进和增补?

网友:
关注,希望多些流行的芯片

网友:
希望多些流行的芯,顶。

网友:
我昨试运行了一把,透露一点
DEMO模式下,是不能导出光绘文件的,但下个灰色菜单克星软件,即可导出光绘文件了
但仍然不能保存

与7.10区别有以下几点:

1.整合了ISIS,ARES即整合了原理图页面,PCB制图页面,3D预览页面,等
2.UI更漂亮了,用的是QT
3.工程文件只有一个,不像以前原理图一个文件,PCB一个文件
4.原理图页面,网络可以右键直接设置它的类,自动步线时比较方便
5.PCB页面,放置元件时可以选择TRIG模式,即只放置原理图里选中的元件,特别是元件较多是,可以在原理图里边先选中一块,然后把这一块元件放置完毕,再放置另外一块
6.待发现

希望老王尽快破解,哈,

网友:
尝尝鲜了。

楼主:
我下了、安装了,建工程选芯片都是灰色的,不能用

楼主:
还没有消息呢,sonsivri也没有,也没人讨论,很奇怪

网友:
     嘿嘿hi额  等老王 pj哦。。。

网友:
Proteus VSM for ARM Cortex-M3中只有LPC13和LM3S没STM32,希望以后能支持STM32吧

网友:
是否支持STM32是ST家的 $ 说了算的,Proteus只是拿了钱替人做服务的。

楼主:
在dzzj那边给老王留言了

楼主(2013-02-17):
怎么还没消息呢?

楼主(2013-03-19):
还是无消息,很难么?

网友:
期待8.0

网友(2013-10-11):
我下了一个没用,郁闷

网友:
画图一般不会用它 主要关注有没有新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