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信号控制舵机

楼主(2013-01-17):
共享一份怎样用单片机PWM信号控制舵机的资料

网友A(2013-03-22):
不错,可是舵机是怎么反向转呢?这个文档好像没有说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可是舵机是怎么反向转呢?这个文档好像没有说到啊

通过PWM来控制转向和角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通过PWM来控制转向和角度。

这个回复相当于没说一样,我上次找了舵机工作的原理了,知道是怎么使舵机正反转的,而文档只是简单的说明了舵机的工作原理,里面说的PWM的脉宽对应的转角只是为说明舵机怎么工作而简单化了,舵机要真正工作起来可不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回复相当于没说一样,我上次找了舵机工作的原理了,知道是怎么使舵机正反转的,而文档只是简单的说明 ...

那祝你好运了

网友:
我用555做的电路也能控制电机,下载你这个瞅瞅。

网友(2013-07-23):
是哈 怎么没有啊

网友:
正需要这个,谢谢了

网友:
舵机角度大于180度.应该在230度左右.10-20mS脉宽对应相应的位置。45一55HZ可以识别。

网友:
在做arduino小车,需要。谢谢

网友:
为什么下载的.attach格式呢...

网友:
数字舵机还是模拟舵机?

网友(2013-11-15):
我也在学PW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