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电源自动切换开关怎样实现

楼主(2013-01-17):
想做个220V交流电的双电源切换开关(最大电流1A),有一路220V是主路,另一路是备用的,当主路没电时候自动切换到备用,想切换时间短,(让设备不需要重新开机)

网友:
电气上有这样的设计,不过那个不太适合在小型化产品上用,器件都比较大,是采用互锁来做的,就是一路有电,就锁掉另一路电,器件可靠很主要,不然坏掉可就两路短路了

网友:
弱办法加电路加继电器控制弱的,主有电时电路保持继电器开路,这样备的就没有电了;主没电时,继电器就是闭合状态,备的电就可以上了

网友:
看后级能承受多少ms断电工作时间,这个在设计电路时要充分考虑,不能让设备断电重启,继电器延时可能有点大了,电气上采用接触器,转换时间就控制得比较好

网友A:
用220V 交流继电器,常开接常用,常闭点接备用
常用电源有电时,常开与公共点通,常用电源对设备供电,
常用电源无电时,常闭与公共点通,备用电源对设备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220V 交流继电器,常开接常用,常闭点接备用
常用电源有电时,常开与公共点通,常用电源对设备供电,
常 ...

顶,我们的应急灯产品就用的这个电路。
不过要注意的是,没有灭弧装置,只能适用小负载。

网友:
交流电本身就不是一种连续电源,在要求高的场合,会使用到UPS,在线式UPS厂家一般承诺小于1ms的电压波动,后备式有10ms的电压波动。都已经能满足大部分的需求。另外我曾经在一个证券机房测试国使用继电器方法的双路切换转载,下端负载为服务器(IBM机器居多),光纤交换机,显示器等,差不多有100台,但是在双路切换过程中没有发现机器重启或死机。所以关键看你的负载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