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一种类似看门狗的芯片,溢出时输出的不是复位脉冲

楼主(2013-01-17):
问大家一个问题:单片机坏了IO是什么状态的,大家有没有好的电路检测单片机坏了?
我的想法是单片机正常时从某IO输出一个固定脉冲,检测电路接收到此固定脉冲一直输出低电平,当没有得到正确的脉冲时(此时单片机IO可能是高电平、低电平、高阻)一直输出高电平。想着是和看门狗类似,但看门狗输出的是复位脉冲。大家有没有用过或见过这样的芯片?
急用,希望大家帮帮忙,谢了。

网友:
单稳电路。
单片机比一坨电路还是要可靠些,高压、大电流的元件容易出问题。
更重要的应用可以选择更可靠的单片机。

网友:
方波驱动电路

网友:
用2块不到的SO8的LGT,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还可以你的CPU相互看门

楼主:
两个单片机,不太现实。

楼主:
现在用 gentlerain 的方波驱动电路实现了,虽说不检测不够精确,但整个电路基本功能已实现,在此谢谢大家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