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画了个钢板机,没时间做,看看有没有愿意接单加工

楼主(2013-01-17):
我的小长假快结束了,铝机也快做完了,脑子胡思乱想又画了个钢板机,但肯定来不及做了,发上来看看有没人愿意接活加工,装配我自己来,做完后,自己挑一台合适的,剩一台就转掉。

这个机器设计很简单,300x200x80的行程,台面大小是424x300x20mm,其它按图比例估算。

机架材料A3钢即可,要求工艺:
1、材料磨亮面
2、数控铣加工,精度5丝;钻孔精度10丝
3、零件倒角
4、台面精磨

钣金件可不做,当然能做更好了,材料是1mm的304不锈钢。

我大概分了下类,大件6块,小件21块,我自己加工小件的方式是上一块大板,像线切割一样铣出多个小件,所以别说小件麻烦之类的。能做的带价PM我吧,具体图纸细谈,谢谢!

大件:6块
台面          1块   厚20
左右立柱      2块   厚16
Y轴前后固定板 2块   厚12
x轴拖板       1块   厚12

小件:21块
丝杆螺母座        2块 厚12
z轴固定板         2块 厚12
z轴直线轴承夹板   2块 厚12
步进电机支架  3x3=9块 厚10
丝杆固定座盖板    3块 厚10
主轴夹底板        1块 厚10
主轴夹            2块 厚10

网友A:
顶你。最近大动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你。最近大动作啊。

如果经常上论坛,就离你造机不远了,如果开始造机,想法就多了,这样也行那也不错,不做不休,呵呵,中毒了

网友:
嗯 小机挺帅……

等 时间合适 自己做一台……

网友B:
铝机装好,卖了它????

网友:
z轴直线轴承接触面有点小。装配不好不太稳。

网友C:
看不到Y轴丝杆光轴滑块怎么装的啊

楼主上次那张图的机器比这个刚度好。那个是不是已经做好了。效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不到Y轴丝杆光轴滑块怎么装的啊

楼主上次那张图的机器比这个刚度好。那个是不是已经做好了。效果怎么样 ...

哦对,Y轴还有根横向的拖板,用SCS20的直线滑块

上次那个图是铝机,下料足了才能达到刚性,但是加工挺麻烦,做完还得找人氧化,还没联系到厂家。
零件基本加工完了,没装起来,今天休息了一天,发愁的是先装配呢还是先找厂家氧化,呵呵

这个钢板机是这两天胡思乱想出来的,如果有人加工就做,很想看看实际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铝机装好,卖了它????

玩一段时间,活多就不卖了,活少就卖一台

网友:
还是先氧化吧。装配一次其实挺麻烦。调教好了再拆可惜。

网友:
A3材料那么软,不太好弄光亮

网友:
钢板即恐怕就要考虑喷漆了或钝化处理,不然上了锈可就难看了

网友D:
请问您设计的钢板机能雕刻翡翠挂件吗?挂件最大尺寸:60*60*12mm    如果能能雕刻翡翠的话,把剩下的那台转给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您设计的钢板机能雕刻翡翠挂件吗?挂件最大尺寸:60*60*12mm    如果能能雕刻翡翠的话,把剩下的那台转 ...

我用来刻雕铜的,精度要求比较高,雕玉没问题

网友:
你能不能设计一台专雕PCB的,用3MM的304足够了,板金,成本降下来

网友E:
楼主可以搞个团购,几个人一起来加工,加工费平坦,加工多个和加工一个只是材料费比较高,加工费加的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可以搞个团购,几个人一起来加工,加工费平坦,加工多个和加工一个只是材料费比较高,加工费加的不多 ...

这个要有个3、5人就可以,找个工厂报价,估计比买成品要便宜不少,tb网上的钢板机接近5千还是38主轴,真不知道能不能干活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用来刻雕铜的,精度要求比较高,雕玉没问题

翡翠的硬度是摩氏7度,需要机器有很好的结构刚度,不知道和雕刻铜的要求是不是一致

网友F:
竟然看到A3钢了。。赶紧问一声。。最近正愁这个呢。。
那个什么叫“键条”的东西,是不是A3钢做的啊?网上搜一圈,都说A3不好,基本就是个铁。。
A3到底结实不?
我想做个小床子。。家附近也就有卖键条这玩意的了。。钢材市场太远了。。而且也买不起。。
不知这东西到底能不能用?(做导轨?)
(光轴不能用,铜套买不着,用滚珠直线轴承据说会压出印,不适合车床。。)

楼主:
引用 网友F:
竟然看到A3钢了。。赶紧问一声。。最近正愁这个呢。。
那个什么叫“键条”的东西,是不是A3钢做的啊?网上 ...

键条就是A3钢,偏软杂质多,我用键条做了蛤蟆钳,螺丝用力大了就一个坑。做导轨至少要45号钢蘸火,最好用灰铸铁HT250蘸火,你说光轴压个坑一般不会,用整体轴承钢的光轴,硬度很大,车床加工相当费劲

楼主:
引用 网友F:
竟然看到A3钢了。。赶紧问一声。。最近正愁这个呢。。
那个什么叫“键条”的东西,是不是A3钢做的啊?网上 ...

铜轴套TB上有卖,但对加工精度要求比较高,最好过盈配合,否则机器没精度,而顶丝压铜轴套立马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翡翠的硬度是摩氏7度,需要机器有很好的结构刚度,不知道和雕刻铜的要求是不是一致 ...

我没实践过,不过看别人视频加工玉(我理解翡翠只是好一点硬一点的玉),其雕刻机并不是很好,甚至是普通的直流主轴,所以我想应该没问题。

刚性好坏在加工效果上有区别,刚性差的机器加工出来表面毛躁,需要打磨,刚性精度高的雕出来表面很光滑,不需要打磨

网友:
引用 楼主:
键条就是A3钢,偏软杂质多,我用键条做了蛤蟆钳,螺丝用力大了就一个坑。做导轨至少要45号钢蘸火,最好用 ...

谢谢,明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实践过,不过看别人视频加工玉(我理解翡翠只是好一点硬一点的玉),其雕刻机并不是很好,甚至是普通 ...

是的,由于翡翠原料硬度大又比较脆,机器精度差的话,一是做工毛糙,二是容易崩料;还有就是雕刻速度比较重要

网友(2013-02-18):
有图不?发我看看能加工不?695903397@qq.com

网友:
LZ能发张加工图给我吗。。我也想做一台。或多做一台。加工费你说了算。。

网友:
大家画得雕刻机好象都差不多

网友:
过年回家发现女朋友的邻居做机加工的,有图纸的话我去咨询咨询,我也想攒一台

楼主:
图纸我这一两天整理一下发上来,各位把把关

网友:
jay007:我咨询了一些做玉石的朋友,还是决定做一台铸铁机。谢谢!

网友:
顶,大力支持!

请教lz一下,Z轴精度可以做到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