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成熟的设计、生产13.56MHz的RFID读头及前置机厂商!

楼主(2013-01-17):
如题,单位有这样的需要,需要寻找一家做过相应产品(食堂、图书馆、门禁刷卡系统)的公司,硬件设备和后端平台最好都能自主开发,如果能做RFID前置机,以无线方式与服务器通讯则更为合适?希望大家踊跃推荐下!我与他们联系!

网友A:
有好多,产品,要看要求了,485,TCP,无线WIFI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好多,产品,要看要求了,485,TCP,无线WIFI

485就可以,最好是有无线通讯的模块,即通过GPRS或3G将读到的信息直接转发至我们的服务器平台,要求稳定,不能有误读、误报、误判!河北或石家庄一带的企业最好!

网友(2013-03-02):
我司就是做这个的,我是负责硬件部分。联系方式QQ258170954

网友:
我司的产品主要是通过GPRS 3G WIFI  蓝牙 通信,没有485.如果你需要的话也可以开发

网友:
QQ280089350,有需要可以联系一下

网友:
我QQ35919694,我做硬件的,软件由另一个同事做,看你需求,合作也行,供模块也行,看你要求了,成本不同,通信方式也不一样,

网友:
我们公司就是做校园一卡通的
先给你说下。目前做校园一卡通的话一般是采用485结构或者是CAN的联网方式。但是485的稳定性能是值得考虑的。在终端不多的情况下比如食堂的售饭机应用此方式时不存在问题的。
但是以我们做校园洗澡设备或者刷卡水龙头这样的设备。一栋楼可能几百个终端。这样的情况下采用485或者can联网不稳定因素就会很多。打个简单的比方,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做湖南
远大空调宿舍楼的项目时候,485的网络竟然被学校考试屏蔽车的信号干扰到收不到信号。所以后面我们一直都没有推荐洗澡用联网的放。

而你采用无线联网的方式来做这个产品我想你也有这方面的考虑。但是以之前的无线联网来做的除了无线透传和2.4GHz的zigbee就没有太多的选择了。SUB 1GHz的传输距离是能够达到要求,其覆盖
范围在300平方米的范围我们是做到了。但是在工程布线和系统安装的过程中又会出现一栋楼会要多个中继器并且因其不能自动适配网络所以造成经常出现服务器无法连上终端的情况。而这种情况下
我们考虑选中zigbee位方案因为其协议的支持,任何终端节点皆可以作为路由的功能这样做就方便很多。

我们公司的网站是www.whxinna.com  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求可以联系我们。可以根据你的需求定制你的系统。因为最近我们也在采用atmel 780MHz的zigbee作为无线传输的方案开发无线联网系统。

楼主:
好的,如果有需要联系您!

网友:
本人RS485,CAN,13.56MHZ的都做过,是用于星级酒店的智能化设计,都是量产过的,我偏硬件,呵呵,软件有合作的软件工程师。如楼主要找生产厂家,网上一搜一大片,呵呵,做得好的那可多了去了

网友(2013-05-21):
以其中校园工程为例,这个是485的,生产有10年了,稳定是客户说了为准

网友:
你看,我们有RFID前端设计及生产能力,我们在北京QQ:5719626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