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ADUM磁隔离芯片吗,是不是比传统的光耦隔离性能要....

楼主(2013-01-17):
之前一直用光耦来做隔离,最近发现ADUM的磁隔离芯片,发现布线可以简单好多省事好多,不知道性能怎样,是否跟宣传的要比光耦要好的多呢?
像ADM2483,带隔离的485,其实跟自己用光速光耦做的成本差不多,但是省很多PCB面积。所有想以后用这个来做隔离,用过的说下性能如何把。

网友A:
比光耦性能好,但是隔离度通常收到DC-DC电源模块的限制,国产的模块隔离度也就是1K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光耦性能好,但是隔离度通常收到DC-DC电源模块的限制,国产的模块隔离度也就是1KV。 ...

你是指国产的DCDC电源模块的隔离度是1KV还是只磁隔离芯片啊?

网友B:
磁隔离当然好使,成本高是必然的,比用EL的6N137方案贵了不少

网友:
ADUM 成本不会高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指国产的DCDC电源模块的隔离度是1KV还是只磁隔离芯片啊?

DC-DC模块隔离是1KV,磁偶隔离都是4KV

网友:
感觉低速就算了吧,需要高速再上吧。
2483标称500K,但是我试过888K都没问题(再高单片机频率限制就没试)。

网友:
使用下来效果挺好。价格也不见得贵多少。主要是省地方呀

网友:
这个,以后项目中可以试试

网友:
很好,有量的话价格比137的方案还便宜

楼主:
我觉得算下来不是很贵吧,一个AUM2483十来块,但是光耦的话要3片高速光耦+一片485芯片,价格上没啥差别了。

网友:
怪事,难道降价了?我记得是奇贵无比的呀

网友:
EMC可能会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觉得算下来不是很贵吧,一个AUM2483十来块,但是光耦的话要3片高速光耦+一片485芯片,价格上没啥差别了。 ...

你这是淘宝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淘宝价吧

不是啊,ADM2483直接从北京晶圆那买也是十二三块而已,淘宝有七块多的,不知道会不会有假,不敢买啊

网友C:
在项目中用过ADUM1201而已,还不错,至今未出现问题,当然量的话就没那么多,少于一百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项目中用过ADUM1201而已,还不错,至今未出现问题,当然量的话就没那么多,少于一百个吧。 ...

ADUM1201如果用在CAN隔离中用1M的片子就够了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啊,ADM2483直接从北京晶圆那买也是十二三块而已,淘宝有七块多的,不知道会不会有假,不敢买啊 ...

原来可以这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  ADM2483,带隔离的485 。。。。
485  收发器 挂了 就全挂了。

此话怎样?
单独用光耦隔离,485芯片挂了也一样吧?

网友E:
这个东西我用了好多年,少说也有上千片了。多艰苦的环境都用过,从没出过问题

广告一下,下面是我最近用他做的隔离转换器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21613288966

网友:
这东西的缺点就是不能在强磁场环境工作。理论上如果用磁铁靠近此芯片可能会影响工作。但是没有具体测试过。

网友F:
没事的 我试过电钻等干扰大的家伙,没问题  小二,给我拿台对讲机

买的不到10块,比光耦方便多了,性能也好 虽然用不到。。。485基本就跑个9600。。。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事的 我试过电钻等干扰大的家伙,没问题  小二,给我拿台对讲机

买的不到10块,比光耦方便多了, ...

你买的这么便宜,哪里买的啊,我问了北京晶圆, 小批量开票还要我12呢

网友:
恩,这个可以有。
下把尝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单独用光耦隔离,485 芯片挂了,  光耦隔离没事   。
通常 我把 485 做成 IC座  换一个 就是了  , 75176 ...

那可以用ADuM1411加75176,ADuM1411淘宝上9元而已。

网友:
我用过,还是挺好用的,真的体积好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东西我用了好多年,少说也有上千片了。多艰苦的环境都用过,从没出过问题

广告一下,下面是我最近用他 ...

确实是精品,贵的有理

网友:
我们自己做了usb隔离器的,也是这个系列里的usb磁隔离器,具体型号再找下的

网友:
现在在用1200,挺不错的,主要是体积小很多!

网友:
有本身带电源的,对于那种采集的可以永,但是功耗较小,50mw。
磁隔离的速度肯定是比光藕快。

网友:
产品中有用过,确实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USB  的话 貌似 磁隔离器 只支持 USB 全速  12M   高速 就别想了。

主要是用在st-link和电脑连接中间电气隔离的,应该在传输速度上没有太严格的要求的了

网友:
磁耦隔离价格还可以了,毕竟是新东西,慢慢降下来
下面是我询价的,小批量价格
ADUM4160BRWZ 28¥
ADUM1200BRZ   9¥
ADUM3251E    21¥

网友:
引用 网友B:
磁隔离当然好使,成本高是必然的,比用EL的6N137方案贵了不少

成本稍微便宜一点,相比136和137的方案。前提是你用4路的,单路双路没什么优势。

实际价格比官网的便宜点。

网友:
引用 网友G:
pp

ms我们用就是受你蛊惑的,现在觉得,效果怎么样?

网友:
用了不带DCDC那种的,替代光耦效果好,带DCDC的发烫的厉害。

网友:
MARK,这种隔离正准备用,留着

网友H:
为什么我用ADuM5240时发现功耗很大,2通道每个芯片要5V/50mA,而且价格也贵70多元。正常工作时芯片发烫,但没有损坏过。

网友:
磁耦较光耦的优势有:
●速度更高:最高速率可以达到150Mbps。
其速率级别有500Kbps,1Mbps,10Mbps,25Mbps,120Mbps,150Mbps。
●功耗更低:功耗低于同数据传输率时传统光电隔离器的1/10,最小工作电流0.8mA。
●性能更高:时序精度,瞬态共模抑制力,通道间匹配程度均优于传统光电隔离器。
●体积更小:集成度更高,印制电路板(PCB)面积为传统光电隔离器的40%。
SOIC-8和SOIC-16封装。
●价格更便宜:每通道成本为传统光电隔离器的40%。
●应用更灵活:与传统光电耦合器不同的是,多通道iCoupler数字隔离器能在同一芯片内提供正向和反向通信通道。无需外部分立元件,省去使用光耦时的电阻,电容,三极管。
且磁耦不会因环境温度等外在条件的变化影响信号的质量。

网友:
ADI的东西, 应该还是很靠谱的....如果不是用法不对,也不容易坏.

网友:
磁耦合隔离芯片一般价格不低,使用方面确实避免了很多问题

网友:
以前 在实习的一家公司用过 貌似不错哦。就是还得配个 隔离电源

网友(2013-07-17):
db25能用磁隔离器件么?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为什么我用ADuM5240时发现功耗很大,2通道每个芯片要5V/50mA,而且价格也贵70多元。正常工作时芯片发烫,但 ...

我也用了,温度基本上在50度以上,5v100ma,但是还是比较稳定。

网友:
我觉得蛮好用的。内部带DC/DC的有点烫,散热要做好。

网友:
测试过ADI的磁隔离,也测试过TI的容隔离。比较两者各有所长,ADI磁隔离价格高,绝缘电压是1kV,辐射发射测试过不了;TI容隔价格很有优势,绝缘电压2kV,但过辐射抗干扰测试要一些技巧

网友(2013-09-16):
ADI隔离芯片失效模式是开路,但是需要注意静电等级,ADM2483等级很低。TI隔离失效模式时短路,这个需要注意。

网友(2017-04-01):
有接触器场合测试后再用吧。我的一块板子原来是磁耦隔离,受接触器动作干扰严重,还是换回光隔了。

网友:
是的,对于电工来说,电路结构简单了,能贴片了,体积小了是他们盼望的,然后就要设法说性能如何如何好了。以便给自己必须要用提供一个理由。

网友I:
汕头那边adum拆机的片子很便宜的,
从他们那里买过各种Adum样品没出过问题

网友:
  不再降低点价格,低速、低成本 、场合用不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汕头那边adum拆机的片子很便宜的,
从他们那里买过各种Adum样品没出过问题 ...

现在高速光耦、ADUM的大部分都是翻新的,TB上都说全新,骗子大行其道!

网友:
最近我又买了一些,其中有个别是坏的,这个需要自己测试好坏。
不过这个芯片很容易拆下来,功能简单,测试好坏很容易。

网友:
一直在用ADUM1201,没毛病,JLC买的

网友(2017-06-06):
磁耦用在有接触器的环境下,还是心里没底的吧

网友J:
产品不做emi倒没事
产品要过emi,又要求成本
那么adum要做复杂的至少四层板layout,板子层数上去成本增加,设计复杂度上去你hold得住吗?
倒不如用回光耦,功耗大就大点呗,我又不做手持设备
光耦功耗大,理论上可靠性较低,但是可替代产品多,不会遇到缺货
虽然设计上选择合适电阻也是需要一定功力的,但是就是比adum简洁

adum就像个美丽的裸女  乍一看咱这被光耦虐过的jb都硬的不行了
仔细看竟然是个人妖  瞬间软了  浪费表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可以这么便宜……

2483是我们不带电源的485磁隔最便宜的型号了的,呵呵(没想到几年后,我会来做ADI了的~)
http://www.analog.com/cn/product ... solated-rs-485.html
最后一栏是@1K的参考价(我们称之为表价,ADM2483,$3.04,市场上买应会低于这个价格)。
若EAU(预估年用量)大于5Kpcs,联系代理商注册项目,一般可以申请到比表价更好的价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产品不做emi倒没事
产品要过emi,又要求成本
那么adum要做复杂的至少四层板layout,板子层数上去成本增加, ...

EMI layout得规范些,过CISPR 22 Class B,可以做有6/7个dB的
近期在陪大客户整改isoPower 360MHz RE超标中~

网友:
上传几篇关于磁隔的基础文档,以及ADI官方论坛关于磁隔的几个不错的帖子的链接

[演讲稿]数据和电源隔离
发起个光隔离与磁隔离的讨论贴
ADM2587E--RS485隔离中的战斗机【大话版磁隔离产品推介会(节选)】
技术文章分享:iCoupler技术揭秘——隔离式RS-485
《RS-485应用中的iCoupler®隔离》
关注RS-485的筒子们看过来——iCoupler数字隔离器在串行通信总线RS-485中的应用

....不一而足~

网友(2018-01-04):
哈哈,最近需要简单的隔离,无法忍受传统的光耦,决定用ADUM1200

网友:
485隔离芯片

网友(2018-04-23):
我也想试试

网友:
磁隔离击穿后是短路,光隔离击穿后是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