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能测几十,几百K赫兹频率的功率计

楼主(2013-01-17):
在网上找的大都是工频的
需要能测几十到几百k频率的功率,电压最大可能有600左右(三相电整流)电流估计30多A吧,功率20kw的样子,最好有点余量,
要测量的波形比较复杂,不是那种标准正弦波,比如要测buck的输入这种直流,不知道有没有这种机器,估计得多少钱?

网友:
估计要定制
安捷伦高级的台表配合运算功能应该也可以实现

网友:
指针电流表怎么样

网友A:
楼主一定是测试变频器用的吧,在电机测串联个扭矩传感器最准确,本人刚买了一个,可以测得机械功率,速度,和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一定是测试变频器用的吧,在电机测串联个扭矩传感器最准确,本人刚买了一个,可以测得机械功率,速度, ...

不是变频器- -我们实验室搞非接触供电的- -
就是现在手机那种非接触供电的加强版,现在在搞给电动汽车无线供电

网友B(2013-03-16):
楼上思路不对,这种测功率一般还是间接测有功功率吧
非要直接测,可以用示波器陪高带宽的电压电流探头,直接积分求有功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思路不对,这种测功率一般还是间接测有功功率吧
非要直接测,可以用示波器陪高带宽的电压电流探头,直 ...

有什么高带宽的电流探头推荐么?我们现在用的电流探头只有100K,相位非常不准,没法算功率

网友B:
以前用过一款泰克50A,带宽50MHz的探头,估计可以满足需求。100K的那种探头也用过,效果太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用过一款泰克50A,带宽50MHz的探头,估计可以满足需求。100K的那种探头也用过,效果太差了。 ...

能不能找到型号?
我找了一些这种频率比较高的电流探头,接口都不是常用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