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雕刻机做【胶片 钢网】的一点经验-雕出的胶片效果非常.

楼主(2013-01-17):
很小的芯片如果不能刻出来,可以弄几个大焊盘。

雕刻的时候注意:
1,电机转速不能太高:最低即可。
2,F150
3,胶片固定后,在上面撒上酒精或水,用作散热,————这里很关键,避免胶片被雕刻出来的粉末发热粘在一起,切口会比较光滑。

整体流程:

1,PCB 去掉走线和直插元件。

2,如果有必要,修改贴片芯片(间距小于20mil 的),在其芯片引脚90度放置大焊盘。

3,转换为geber文件

4,用 Create-DCM双面电路板雕刻软件 转换为G代码(选择镂空+先隔离)。

5,用 CIMCO Edit V5 修改G代码,去掉后面镂空部分,只留隔离部分, 一般X.15位置之后的就是隔离部分。

6,修改进刀量(原来是0.05)为0.3-0.4,修改F300为F200, 因为F300时发生过一次横向(X轴)失步的情况。

网友A:
多谢 分享经验,不知道橡胶雕刻能不能借鉴一下…………

车的大灯密封盖掉了,让采购给找块橡胶或其他的软东西自己做一个……

楼主:
这两天在水中加点洗涤精,就可更均匀的涂在胶片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谢 分享经验,不知道橡胶雕刻能不能借鉴一下…………

车的大灯密封盖掉了,让采购给找块橡胶或其他的软 ...

不如用蜡或者石膏雕个模,倒705硅胶进去。

网友(2013-05-13):
怎么没有进一步的消息呢 关注的人也这么少?  我还考虑用0.2的玻纤板来做“钢网”呢   还没得到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