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FPGA配置电路框图

楼主(2013-01-17):
大家帮我看看这个多FPGA配置电路框图行不行啊,谢谢各位!

网友A:
请参考 Pin Connection Guidelines 中关于 nCE 和nCEO的描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参考 Pin Connection Guidelines 中关于 nCE 和nCEO的描述

非常感谢前辈的回复,请问有什么不妥的地方吗?那个文档我看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前辈的回复,请问有什么不妥的地方吗?那个文档我看过了、

我还不算什么前辈。貌似,我没有说有啥问题啊?????仅仅是建议,当然,你看过了就没啥 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