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05工作温度42度-45度.这个温度工常吗

楼主(2013-01-17):
7805工作温度42度-45度.这个温度工常吗

我的是12V转5V用的7805
5V上有一个232和stc12,12V没有使用

还有一个3.3V的ENC28j60模块
5V转3.3用的1117

接上ENC28j60模块7805过一会就到42度吧.这时1117没什么温度.不热.
不接这个模块,7805不热...

这个情况正常吗?

网友A:
1、整个电路正常吗?
2、流过7805的电流多大?如果电流小甚至没有电流的话当然不发热

网友B:
以太网模块工作电流大,热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整个电路正常吗?
2、流过7805的电流多大?如果电流小甚至没有电流的话当然不发热 ...

整个电路工作正常
ENC28j60可正常工作.

流过7805的电流多大 没量...

用了一个多小时吧.7805温度一直42-45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太网模块工作电流大,热是正常的。

手册上好象写20ma多吧...这个大吗.

是不是因为那个HR911105A /RJ45 带灯 网络变压器 这个是不是也费电

网友:
应该是流经7805的电流略大造成的。7805内部消耗的功耗为(12-5)*I;功耗会造成温度的上升,你看看7805的datasheet有一个参数,忘了叫什么了单位是(°C/W),是每消耗一W,上升的的度数。

网友:
正常,1117的效率很高,所以发热少 ,7805加个散热吧,不过7805      50度应该没事,

网友C:
加大7805的散热片~~~~~~~~~~~~~

网友:
四十多度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大7805的散热片~~~~~~~~~~~~~

如果在中间加一个7809会不会好一点呢...手里没有7809.没有试过.

网友:
在12V到7805的输入端间串一功率电阻分压,电阻值根据你的电流来算,保证7805的输入端有7V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在中间加一个7809会不会好一点呢...手里没有7809.没有试过.

也可以有一定效果

网友:
40 度不高,计算一下通过7805的电流。

网友:
输入电压调低点。

网友:
加散热器了吗,如果加了有点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