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595扩展矩阵按键,出现检测不到的情况,有经验的赐教

楼主(2013-01-17):
74HC595扩展矩阵按键,出现检测不到的情况,有经验的赐教

//////----代码如下:----//////////////////////////////////////////////////////////////////////////////////////////////////////////
/**************************************
**************************************/
#include "hc595.h"

/**************************************
延时5毫秒(STC12C5A60S2@12M)
不同的工作环境,需要调整此函数
此延时函数是使用1T的指令周期进行计算,与传统的12T的MCU不同
**************************************/
void Delay20ms(void)
{
    unsigned int n = 5000;

    while (n--)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
/*------------------------------------------------
                发送字节程序
------------------------------------------------*/
unsigned char 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a;
  a=dat;
//  dat=_crol_(dat,1);
   for(i=0;i<8;i++)
        {
         SRCLK=0;
         SER=dat&0x80;
         dat<<=1;
         SRCLK=1;
         }
        LATCH=0;
    LATCH=1;
    return a;
}

/*------------------------------------------------
                按键扫描程序
------------------------------------------------*/

unsigned char keyscan(void)
{
        unsigned char sccode,recode,i;
        SendByte(0x00);
        if((P4&0x70)!=0x70)
        {
                Delay20ms();
                if((P4&0x70)!=0x70)
                {
                        SendByte(0xfe);
                        recode=0xfe;
                        for(i=0;i<5;i++)
                        {
                                if((P4&0x70)!=0x70)
                                {
                                PutChar(64,28,'c');
                                sccode=(P4&0x70)|0x8f;
                                return((~sccode)+(~recode));
                                }

                                else
                                {                            //recode=_cror_(0x7f,1);
//                                 recode=_crol_(recode,1);  //recode=SendByte(_cror_(0x7f,1));
//                                 SendByte(0x7f);
                                 PutChar(30,28,'b');
                                }
                        }
                }
        }
        else
        {
        PutChar(0,28,'A');
        }
        return(0);

}

网友A:
楼主,电路图里的结点打多了吧

楼主:
现在问题是,不管按哪个按键,都会出现((P4&0x70)!=0x70),三条行线一直能检测到有低电平存在

网友:
可以试试  595 和165 组合 实现矩阵键盘  总共只要MCU 几个IO

楼主:
经测试,595是工作正常的,不影响595的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电路图里的结点打多了吧

更新过了,但是PCB是没问题,这个是我刚才翻转不小心弄错的。谢谢了

网友B:
是不是P4设置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P4设置问题?

设置测试是没问题的,现在行可以了,但是有一列检测不到。很奇怪!

考虑是延时的问题,毕竟是1T的速度,但是延时以后还是这样

网友A:
楼主首先需要检查IO口
P4口需要注意配置,P4有部分引脚默认状态并不是IO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首先需要检查IO口
P4口需要注意配置,P4有部分引脚默认状态并不是IO口

p4配置正确了

网友C:
没看程序,这个电路不能用吧,595仅是串入并出芯片,也就是说只能作输出用,作为矩阵按键,行和列要分别读取一次,这样做,怎么读行电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看程序,这个电路不能用吧,595仅是串入并出芯片,也就是说只能作输出用,作为矩阵按键,行和列要分别读 ...

行线用的是STC的IO口,列线才用的扩展

网友(2015-12-24):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如何解决?

网友(2016-03-14):
为什么不用4021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