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使单电源DAC输出包含负电源轨,顺便求推荐几个DA

楼主(2013-01-17):
这几天研究春风第二版电源,有一个问题:STM32的DA输出应该是不能包含地的,怎么也得有几个mV的电压,这个电压被后级放大输出端就没有真正的0V。
我试图解决这个问题,方案1,引入一点点负电源,比如-0.1~+5V供电(我使用5V系统),这样损失一点量程换取地轨道。
方案2,直接用正负电源的dac,只用正半边(我恰好有正负供电),这就要求dac的分辨率继续提高。
还是倾向于第一种方案,不知各位有什么好办法?
另外请推荐几个串行写入,2路输出的DAC,谢谢!要求好买,容易买到。

楼主:
忘了说,dac要12位以上

网友A:
没必要,很多DAC的输出是电压型,而且内部就是至规输出。。。推荐LT的,内带REF和运放,12bit,I2C控制。。。

网友B:
个人感觉负电源用运放搞一个减法器比较简单;
两通道的DAC比STM32还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很多DAC的输出是电压型,而且内部就是至规输出。。。推荐LT的,内带REF和运放,12bit,I2C控制。。 ...
好像所有的轨到轨都不可能真正包括两个轨,一般或多或少都会有点损失,所以我才想到引入负电源。
另外,DAC有具体型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感觉负电源用运放搞一个减法器比较简单;  两通道的DAC比STM32还贵

照你这么说直接用STM32当ADC和DAC都是不错的。
减法器真心是个好方案,就这么办!

网友C:
充电泵

局部负轨简单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充电泵   局部负轨简单好用

充电泵的噪声会毁了线性电源的

网友:
你可以仔细去看各家的电压形ADC,都是可以输出到底的。。。内部的缓冲并非单纯的运放。LTC2631系列,12位精度,带基准,13块一个。
唯一的好处就是基准比较好用,STM32没办法精确输出。。基准源不好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