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程】摆脱UART,仅用JLink也能实现printf功能!! /*更新scanf*/

楼主(2013-01-17):
Printf函数在单片机调试过程中可谓功不可没,开发人员可以很直观很方便的获取当前程序的运行状态。但在例如STM32这样的片子中,想要实现printf,就必须借助UART。有没有办法仅凭一个JLink就实现打印功能呢?答案是肯定的,ARM公司在Cortex-M系列中采用了一种全新的调试机制——ITM,可以很轻易地通过JLink实现printf功能,从此,调试只需要一根线!…………

/**************写在前面**************/

1、  该教程的原理由ARM官网得到,经过本人的进一步测试与细化,以确保更高的可靠性

2、  本方法已在STM32F103芯片上测试通过,仿真工具分别使用了JLink V8及JLink ARM-OB STM32,均可以正常使用。理论上该方法适用于所有Cortex-M内核的IC

3、  该方法仅限在Debug环境中使用,不能完全取代UART(例如需要与上位机进行通讯时),但在一般的调试过程中,肯定是够用的

4、  笔者水平有限,教程编写无法做到面面俱全,如有考虑不周的地方还望各位多多指点

/**************硬件连接*************/

必须使用SW模式,并且必须连接SWO!很多精简版的JLink只保留了GND、SWC、SWD,若想使用此功能,必须将SWO(即JTAG模式下的TDO)管脚引出,管脚分布及对应的JTAG接口如下图:

由此可见,若想实现Debug模式下的printf函数功能,JLink最少需要4根连接线,不过跟串口比起来,硬件开销明显更小!

/**************代码编写*************/

//代码部分非常简单,分三步走!

// 1、添加ITM寄存器定义
  1. #define ITM_Port8(n)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E0000000+4*n)))

  2. #define ITM_Port16(n)   (*((volatile unsigned short*)(0xE0000000+4*n)))

  3. #define ITM_Port32(n)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E0000000+4*n)))

#define DEMCR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E000EDFC)))

#define TRCENA          0x01000000

//2、添加fputc函数以便将数据写入到ITM的Port0寄存器
  1. struct __FILE { int handle; /* Add whatever you need here */ };

  2. FILE __stdout;

  3. FILE __stdin;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if (DEMCR & TRCENA) {

    while (ITM_Port32(0) == 0);

    ITM_Port8(0) = ch;

  }

  return(ch);

}

//3、在需要的位置添加printf语句
printf(“Hello World! Counter = %d\n”,cnt);

//如果之前的工程中没有包含stdio.h 记得加一句 #include <stdio.h>

/**************MDK环境下的配置*************/

注:由于本人没有安装IAR环境,因此仅能提供MDK下的配置,相关的配置项我会尽量列举并讲解详细,以便大家在IAR中能够完成

1、 打开工程配置

2、 在Debug分栏下选择调试器为JLink,并打开Setting

3、 在Port下拉栏中选择SW模式

4、 切换至Trace分栏,在CoreClock中输入当前芯片工作的主频(根据不同的IC,不同的配置,这里的数据会有所不同,需要注意),并在ITM Stimulus Ports中按照下图所示进行配置,以便让ITM Port0能够捕获信息:

5、 进入Debug模式,并在菜单中依此选择View — Serial Windows – Debug(printf) Viewer,此时窗口右下角会出现相应的窗口

6、 运行程序,此时就会看到文中第一幅图片中那样打印出的信息了!

附上ARM网站的原文连接:

http://www.keil.com/support/man/ ... race_itm_viewer.htm

2013.1.19
更新scanf功能,尚有缺陷,请大家帮助测试与完善

代码取自网络,经测试可以满足基本需求
目前缺陷缺陷:
1、输入的字符不会实时显示出来
2、第一次执行会默认输入一个‘0’

代码:

//之前的fputc函数可以注释掉

#pragma import(__use_no_semihosting_swi)

//struct __FILE { int handle; /* Add whatever you need here */ };
//    FILE __stdout;
//    FILE __stdin;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return ITM_SendChar(ch);
}

volatile int32_t ITM_RxBuffer;
int fgetc(FILE *f)
{
  while (ITM_CheckChar() != 1) __NOP();
  return (ITM_ReceiveChar());
}

int ferror(FILE *f)
{
    /* Your implementation of ferror */
    return EOF;
}

void _ttywrch(int c)
{
    fputc(c, 0);
}

int __backspace()
{
    return 0;
}
void _sys_exit(int return_code)
{
label:
    goto label;  /* endless loop */
}

主函数改为:
int main(void)
{
int key=0;
    while (1)
    {
        printf("input the number:");
        scanf("%d",&key);
        printf("\nyour input is : %d\n",key);
    }
}

运行效果如下:

网友:
虽然已经用过,但是没有总结。

顶你总结

网友:
     顶一个。不错,有空测试一下。

网友:
标记一下, 谢谢分享

网友A:
噢...看来我那个JLink ARM-OB STM32要加1根线上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噢...看来我那个JLink ARM-OB STM32要加1根线上去了

今天测试的时候,直接牺牲一根杜邦线

剪断一边,剥出铜芯…………………………胶带纸伺候

网友B:
jlink好像要用个initialization file来使能itm功能吧?直接就可以用了?

网友C:
我用串口也只要一根先。我都只看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jlink好像要用个initialization file来使能itm功能吧?直接就可以用了?

网上见到过有人用init file …………
但是我试过只要把文中几点配置好,目录下会自动生成初始化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串口也只要一根先。我都只看结果。

这个貌似还可以扩充函数,将scanf也写进去

网友:
果断试用一下,现在用的uart dma输出调试信息……

网友:
单片机没仿真器用Printf函数就调试方便

网友:
这个好,神帖啊。

网友D:
之前只有在nios上用过jtag串口,想不到arm也可以~
学习了,感谢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之前只有在nios上用过jtag串口,想不到arm也可以~
学习了,感谢楼主

我就是偶然间想到NIOS的printf功能很方便,就试着google了一下
没想到还真行!!!

网友:
哦,这个着实厉害,顶起。。

网友E:
itm阿 stlink也可以的。
实际上用 semihost也是一样的。。。。。

网友:
必须顶的好资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itm阿 stlink也可以的。
实际上用 semihost也是一样的。。。。。

应该也可以的~

不过我觉得JLink用起来更顺手(也有可能是自己不会用stlink)

网友:
这个顶一下!

网友:
mark ,那天实验一下

网友F:
scanf 也支持那就更完美啦,等楼主的消息。

楼主:
引用 网友F:
scanf 也支持那就更完美啦,等楼主的消息。

正在研究,争取早日放出!

网友:
用串口printf输出信息 经常会丢失数据 试试这个方法

网友E:
用D版就是这个坏处了,买的东西能干啥都不知道。。。。你要是出了正版的价,肯定里里外外研究个透,不然对不起价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D版就是这个坏处了,买的东西能干啥都不知道。。。。你要是出了正版的价,肯定里里外外研究个透,不然对 ...

买了块F4-Discovery

开始用板载STLink…………俩小时后用不惯于是换成了自制的JLink……………………

网友E:
引用 楼主:
买了块F4-Discovery

开始用板载STLink…………俩小时后用不惯于是换成了自制的JLink…………………… ...

其实stlink用itm确实不怎么好用,用ulink-me jlink-edu都无问题,stlink就给我乱码。。。。
把它刷成其他的debugger估计会比较好,但是懒的飞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stlink用itm确实不怎么好用,用ulink-me jlink-edu都无问题,stlink就给我乱码。。。。
把它刷成其他 ...

我当时恨不得把Discovery上面的stlink锯下来……………………

后来为了不破坏完整性还是用杜邦线吧

网友G:
回去试试

网友:
好教程,謝謝分享資訊.

网友:
这个需要顶,越来也贴近VC了

网友H:
mark下,不过我现在调试的ARM7估计肯定不行,回家试试M0/M3/M4的

网友:
  标记啊,不错,很强大

网友:
这个要顶,很有帮助的技术贴

网友:
不错回头试试

网友:
明早去办公室试下~

网友:
这个很有用,MARK

网友:
有空试试看看

网友:
还有此方法,太牛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mark下,不过我现在调试的ARM7估计肯定不行,回家试试M0/M3/M4的

M0就不要尝试了....不支持itm....

网友:
串口用习惯了,基本没用过在线调试,都是直接写进去,看结果!

网友I:
1、ARM7到ARM9可以用CP15的DCC进行双向信息传输。
2、Cortex系列有ITM的可以用ITM+SWO(似乎也可以走Trace Port)进行Chip -> Host的单向信息传输。
3、Cortex系列因为可以不Hold CPU访问内存,可以直接读写内存完成双向信息传输。

ITM是因为一般的工具直接提供了相关功能;而别的方法需要自己编码实现。
如果你使用的开发工具具备相应的SDK,那么完全可以实现更高级的信息传输功能。

网友:
  灰常的不错  很好 哈

网友:
这个功能不错,有空测试下,谢谢提供!

楼主:
更新scanf函数,但存在缺陷

本人水平有限
请大家帮助测试并完善:)

网友:
回去试试.

网友:
Mark,以后可能用上

网友:
8错8错。。。。。。。

网友J:
回去试试,回来在顶

楼主:
引用 网友J:
回去试试,回来在顶

谢谢支持!!

网友:
之前就在别的群里见过有人讨论这个,可惜不知道手里这个ob的下载线有没有引出那个口啊!

网友:
这个得mark一下,用得上。

网友:
却是好用啊。

网友:
记号,回家看

网友I:
ITM自身是不能从外部获得数据的,PC向MCU发数据都没办法走ITM,必须用其它的手段;当然,CortexM系列能够用的手段相对比较多一些,而且在特定情况下可以不影响内核执行代码。

scanf在CMSIS里边使用DAP访问特定地址的变量实现的,对内核没啥影响。第一个字节是0的问题可以通过给那个变量赋初值为EMPTY的值搞定。

网友:
好东西,一定要试试。

网友:
好给力的方法,有空测试下,谢谢分享

网友:
果断回去试试LZ方法

网友:
非常有用,一定要顶啊!

网友K:
优点:解放了硬件串口;
缺点:依赖于发开环境,没法离线使用;

网友:
调试stm32 不用串口,直接用JLINK ,太好了,收藏

网友I:
引用 网友K:
优点:解放了硬件串口;
缺点:依赖于发开环境,没法离线使用;

可以离线用,但是scanf需要事先约定一些东西;printf基本不需要。
即便自己写代码也不是非常麻烦,相关资料都是公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可以离线用,但是scanf需要事先约定一些东西;printf基本不需要。
即便自己写代码也不是非常麻烦,相关资 ...

也就是说需要自己再定制一个工具,能够解析相关端口的协议?

网友I: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需要自己再定制一个工具,能够解析相关端口的协议?

理论上,启动SWO只需要很简单的工具就行,只不过我懒得详细查资料测试了。

1、一个CMOS电平的串口,电平需要和MCU的JTAG接口符合。
2、CTS/RTS中输出的那根线和TXD连接到SWD的引脚上;RXD连接到SWO。
3、用那几个线进行翻转,完成SWD的切换;SWO这时候理论上就启动了。(如果SWO和JTAG复用,这个步骤必须用外部工具完成。)
4、用串口就能直接读到ITM报文,程序解析报文就行了,注意波特率。

以上操作用MCU实现是一样的。

用户代码需要自己设置那一堆允许ITM输出而需要设置的寄存器,说白了就是Jlink那个设置页面上选的基本上都要设置。总共也没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I:
理论上,启动SWO只需要很简单的工具就行,只不过我懒得详细查资料测试了。

1、一个CMOS电平的串口,电平 ...

非常详细!!谢谢指点!!!

没想到居然跟串口有这么大的联系~~~

网友:
还有这个功能,不错,值得借鉴

网友:
这个必须MARK啊

网友:
顶。
不过ITM是什么东西啊?

网友I:
引用 楼主:
非常详细!!谢谢指点!!!

没想到居然跟串口有这么大的联系~~~ ...

ITM SWO输出的格式之一就是标准UART的格式;另外一个是曼彻斯特编码。

所以,重要的是从硬件上允许SWO的输出,剩下的事情都很好说。

网友L:
引用 网友I:
ITM SWO输出的格式之一就是标准UART的格式;另外一个是曼彻斯特编码。

所以,重要的是从硬件上允许SWO的 ...

大神,ITM是什么意思啊,我在百度上没有找到~

网友L:
keil3也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大神,ITM是什么意思啊,我在百度上没有找到~

STM32的官方手册中就有:

ITM是一应用驱动的跟踪源,它支持printf类的调试手段来跟踪操作系统(OS)和应用事件,并发布判定的系统信息。ITM以包的形式发布跟踪信息,它由以下部分组成:

软件跟踪:软件可以通过直接写ITM激发寄存器来发布包信息。

硬件跟踪:ITM会发布由DWT产生的信息包。

时间戳:时间戳被发布到相应的包上。ITM包含一个21位的计数器以产生时间戳。Cortex-M3的时钟或串行线观测器(Serial Wire Viewer)的位时钟率给计数器提供时钟。
由ITM发送的信息包输出到TPIU(Trace Port Interface Unit),TPIU再添加一些额外的包(参考TPIU),然后输出完整的包序列给调试器。
用户在设置或使用ITM之前,必需先使能异常调试和监视控制寄存器(Debug Exception and Monitor Control Register)的TRCEN位。

楼主:
引用 网友L:
keil3也可以吗?

没试过……………………

洒家有升级强迫症

网友:
一种新的调试程序的手段,谢谢楼主。

网友L:
引用 楼主:
没试过……………………

洒家有升级强迫症

楼主,我的还是来不起~可以分享下工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我的还是来不起~可以分享下工程吗?

原工程已经被我改的面目全非了=,=
现在新的工程里面直接用这个,一直没问题!

建议重新检查一下各项配置

网友L:
引用 楼主:
原工程已经被我改的面目全非了=,=
现在新的工程里面直接用这个,一直没问题!

我用的STM32F103RBT6,根据您的更改,我一直死在了红色处的while。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if (DEMCR & TRCENA) {
    while (ITM_Port32(0) == 0);
    ITM_Port8(0) = ch;
  }
  return(ch);
}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用的STM32F103RBT6,根据您的更改,我一直死在了红色处的while。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if ( ...

Trace下的相关配置改好了没有?
里面的主频是要根据当前的系统时钟配置进行更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Trace下的相关配置改好了没有?
里面的主频是要根据当前的系统时钟配置进行更改的 ...

改了,我用的是72MHz。

就是改了过后,就会死在那里。

如果把Trace Setting里面的Enable的勾划去、那么会顺利执行完printf语句,但是ITM窗口同样没有任何反应、、

网友:
谢谢楼主,已经验证过方法可行

网友:
总结很详细,收藏了!

网友M:
JLink ARM-OB STM32 中需要将哪个gpio引出来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M:
JLink ARM-OB STM32 中需要将哪个gpio引出来用呢?

TDOIN

..........

网友:
好贴,JLink 实现printf功能
好好研究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TDOIN

..........

感谢楼主啊

网友:
楼主研究很认真,赞

网友:
Scanf 也搞出来了呀,楼主V5

网友(2013-02-19):
引用 网友L:
我用的STM32F103RBT6,根据您的更改,我一直死在了红色处的while。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if ( ...

我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了。不知你的问题后来解决了没有?
我用的STM32F103RE,10MHz晶振,70MHz主频。

网友:
不错!
不过有个问题,代码看起来是轮询发送的,不知道对系统实时性产生多少影响?
有没有可能做到用中断和缓冲区的方式发送?

网友:
我的问题解决了,把MDK升级为V4.6,一样的程序就能输出了。谢谢楼主指点了。

网友:
挺好的,以后试试

网友:
很好的资料呀!
printf

楼主:
最近调试一直在用这个功能~ 很好用!!!

不过…………如果程序编写有错误的话~~ 这个功能就无法使用,只能JLink单步调试来查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调试一直在用这个功能~ 很好用!!!

不过…………如果程序编写有错误的话~~ 这个功能就无法使用,只 ...

楼主,你用的JLINK驱动是什么版本的?
貌似跟JLINK驱动也有关系,升级MDK V4.6后,按提示把JLINK驱动也升级下,就可以使用了。

网友:
这个方法好啊!

网友:
正需要,感谢分享, 我用6根线做SWD 包含VCC和GND

网友:
这个方法很不错啊

网友:
学习了,明天试一下

网友:
ulink   行不行啊。。

网友:
感觉挺好用的,有空我也来试试。

网友:
技术贴学习了

网友:
下次试试

网友(2013-04-10):
IAR中直接printf函数就可打印,无压力啊

网友N:
我试了下能够实现回显。只要在楼主的基础上,修改一下core_cm3.h中的ITM_ReceiveChar函数,在函数中添加一句ITM_SendChar(ch);
添加后代码效果如下:

static __INLINE int ITM_ReceiveChar (void) {
  int ch = -1;                               /* no character available */

  if (ITM_RxBuffer != ITM_RXBUFFER_EMPTY) {
    ch = ITM_RxBuffer;
    ITM_SendChar(ch);         //添加部分,收到后立即送出显示
    ITM_RxBuffer = ITM_RXBUFFER_EMPTY;       /* ready for next character */
  }

  return (ch);
}

最终显示结果如下:

网友:
不能回显不是bug....回显是设备提供的一种机制...不是终端提供的....

网友(2013-05-23):
乱码,求解!

网友O:
引用 网友G:
回去试试

楼主头像是苏菲

网友:
废话不说,立刻标记

网友:
引用 网友O:
楼主头像是苏菲

答对了

网友(2013-07-06):
这个方法不错。

网友:
这个学习一下

网友:
要多连两根线,有点不爽

网友P:
引用 网友N:
我试了下能够实现回显。只要在楼主的基础上,修改一下core_cm3.h中的ITM_ReceiveChar函数,在函数中添加一 ...

mdk下有个regarget.c文件,用于重定向fputc等函数,那里有支持回显,不要修改库文件,那里还支持scanf,不过有点局限性

网友:
果断mark 必须mark

网友:
swo debug info output

网友:
很好,可以省去蜘蛛网

网友(2013-11-25):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已经用上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把scanf的bug去掉

网友:
不解,都有仿真器了,不就可以直接查看数据了吗?难道IAR不支持这个功能?

网友:
这个mark明天试试

网友:
配上可变参数和宏开关更爽。

网友:
试过一次没有弄出来,

网友:
看着很强大

改天试试

网友:
这个涨姿势了,顶一下!

网友:
不错,很实用,以后做简单调试的时候,可以省掉串口了

网友(2014-03-10):
补充点资料。

Library Retarget File

http://www.keil.com/support/man/docs/gsac/gsac_retargetcortex.htm

Library Retarget File
Home » Create Application » Configure Cortex-M Target » Library Retarget File

Semihosting is not supported by MDK-ARM. Use the retargeting functionality of MDK-ARM instead. To prevent the linker from selecting libraries functions that use semihosting, MDK-ARM includes retarget files that redefine low-level I/O routines.

A RETARGET.C template file, located in the folder ..\ARM\Startup, implements the functionality required to adapt character I/O functions such as printf() and scanf().

Copy the RETARGET.C template to the project folder.
Include the copied file to the project (described in Create Source File).
Edit the file and make your changes. You may use the following code as a template and adapt it to your needs.
/*----------------------------------------------------------------------------
* Name:    Retarget.c
* Purpose: 'Retarget' layer for target-dependent low level functions
* Note(s):
*----------------------------------------------------------------------------
* This file is part of the µVision/ARM development tools.
* This software may only be used under the terms of a valid, current,
* end user licence from KEIL for a compatible version of KEIL software
* development tools. Nothing else gives you the right to use this software.
*
* This software is supplied "AS IS" without warranties of any kind.
*
* Copyright (c) 2009 Keil - An ARM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rt_misc.h>

#pragma import(__use_no_semihosting_swi)

extern int sendchar (int c);
extern int getkey   (void);

struct __FILE { int handle; /* Add whatever you need here */ };
FILE __stdout;
FILE __stdin;

int fputc(int c, FILE *f) {
  return (sendchar(c));
}

int fgetc(FILE *f) {
  return (getkey());
}

int ferror(FILE *f) {
  /* Your implementation of ferror */
  return EOF;
}

void _ttywrch(int c) {
  sendchar(c);
}

void _sys_exit(int return_code) {
label:  goto label;  /* endless loop */
}
Note
Refer to Tailoring the C library to a new execution environment for information about library retargeting.
Refer to Redefining target-dependent system I/O functions in the C library.
Refer to Redefining low-level library functions to enable direct use of high-level library functions in the C library
Refer to What is semihosting?

网友:
好帖子,改天我驱试试。

网友:
mark一下。这个功能一直没找到。

网友:
收藏了先,有空试试看!

网友(2014-05-10):
这个必须顶起啊,大神膜拜膜拜

网友(2014-09-04):
标记下。回头试试

网友:
以前还不知道呢 谢谢楼主

网友:
不错,非常好用顶

网友:
mark    改天试一下

网友:
这个功能好

网友:
更正一个错误,
必须加入这个ini配置文件才行,否则程序会卡在while死循环处!

网友:
漂亮啊,一直想如果能下载器可以直接上传数据多好啊,请问你这个上传的数据是下位机在全速运行输出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I:
1、ARM7到ARM9可以用CP15的DCC进行双向信息传输。
2、Cortex系列有ITM的可以用ITM+SWO(似乎也可以走Trace  ...

为何你总是这么牛,最近刚刚发现segger开发的rtt,从其实现看就是你说的第3点。。。。

网友P:
引用 网友I:
ITM自身是不能从外部获得数据的,PC向MCU发数据都没办法走ITM,必须用其它的手段;当然,CortexM系列能够用 ...

core_cm3.h中有接收字符的实现,和你说的一模一样,为何有惊人的巧合?

网友:
很好的资料呀!正在学STM32

网友:
贴个支持回显的重定向文件
int fgetc(FILE *f) {
  int ch;

  do {
    ch = GetKey ();
  }
  while (ch == -1);
  ch =='\r'? SendChar('\n'):SendChar(ch);                                //显示输入,回车也显示成换行
  return (ch);
}

网友:
有空的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P:
core_cm3.h中有接收字符的实现,和你说的一模一样,为何有惊人的巧合?

可以参考一下ARM CoreSight的文档,ARM对调试工具的思路在Cortex系列变了。
Cortex年代下的CoreSight,是一个独立的总线主控(可以理解为执行仿真器发送的外部命令的简单、独特的ARM内核),地位和ARM Core基本等价。

所以,和ARM Core内部状态无关的操作,多核处理器代码怎么实现,仿真器就可以怎么干,区别只是速度而已,没实质区别。

多核批量数据交换常用的不就是个无锁的队列么。。。只不过Segger下手做这个事情了而已,自己想实现这个东西一点都不复杂。

这东西和虚拟机里的VirtIO设备原理一致,以后Segger搞不好直接提供基于仿真器的虚拟设备,方便调试什么的。
比如挂着仿真器,PC上可以虚拟出一个或者若干个网口/串口/etc,通过标准协议把数据包用SWD传到MCU内,PC上看就是个标准的接口之类的。或者SemiHosting之类的。
手段早都有,看应用需求。

网友:
支持一下,RTT 似乎更好用一些,也不怎么影响性能。

网友:
好东西,有空试一试

网友:
这个要定啊

网友:
好神奇的样子

网友:
这个有意思,改天试试

网友Q:
引用 网友P:
mdk下有个regarget.c文件,用于重定向fputc等函数,那里有支持回显,不要修改库文件,那里还支持scanf, ...

你好,想咨询下,我也是keil 采用SWO 在 debug(trace)view 中printf,但是发现 打印不实时,是怎么回事,是电脑慢吗?
另外,又看到你们讨论RTT,不知道这个trace实时性怎样?

网友:
今天用JLINK 总是连接不上,提示
could not find supported CPU code on JTAG chain.

网友P:
引用 网友Q:
你好,想咨询下,我也是keil 采用SWO 在 debug(trace)view 中printf,但是发现 打印不实时,是怎么回事, ...

打印不事实具体怎么描述,rtt还不错,暂时速度好像还没有宣传的快,不过应该会有持续改善

网友Q:
引用 网友P:
打印不事实具体怎么描述,rtt还不错,暂时速度好像还没有宣传的快,不过应该会有持续改善 ...

哦,我用 debug (trace) viewer 的时候,printf 出来的东西,不是想象那样实时,比如我有个task 的50ms 的周期打印一次,但在debug (trace) viewer窗口中显示时,但实际情况是在 viewer窗口中,几秒才显示一次,而每次则显示了 多次的打印的内容,所以感觉实时性差。不知道是不是 的设置有问题。还望给予指点!

网友P:
引用 网友Q:
哦,我用 debug (trace) viewer 的时候,printf 出来的东西,不是想象那样实时,比如我有个task 的50ms  ...

这个估计是仿真器到mdk的通信设置的问题,缓冲区过大了吧,两者肯定有延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P:
这个估计是仿真器到mdk的通信设置的问题,缓冲区过大了吧,两者肯定有延时的 ...

不好说,你说的 trace 界面下 “Trace Cache Lines ” 吗?我选的1M. 一般你们jlink 最大通信时钟设置为多大,我的是2M。

网友(2014-10-10):
电路没有留出串口,正在生不如死,没得调试……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2014-11-10):
还没有用到  不过  先学习学习  谢谢分享  。。。

网友R(2015-01-21):
有人在IAR下实验过吗? 贴出来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改天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R:
有人在IAR下实验过吗? 贴出来

这个是标准的工具,跟开发环境无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标准的工具,跟开发环境无关

哦,我说的是在iar下如何配置,我没有发现有这个!

网友:
这个列害!得学习学习了!

网友:
这个太简单,省了一个串口。不知道支持不支持F0

网友:
感觉好高端,先收藏再仔细研究,一根线珍的不要太赞

网友(2015-09-16):
非常不错,立马试试去

网友(2016-02-16):
太牛了都  学习了

网友(2017-03-13):
豆神威武~

网友:
硬件JLINK不知道要用哪个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