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的控制问题

楼主(2013-01-17):
各位好,小弟想用单片机输出PWM脉冲波直接控制电调,(而航模一般都是用遥控器,无线发送指令至接收机,接收机连接到电调的三根信号线来控制电调的) 但不知道控制电调的PWM波的周期是多大,有没有做过的出来解释一下?十分感谢。另外,所谓的油门最高和油门最低,是否指的是PWM波的占空比为最大1和最小0?

网友A:
周期 20ms,占空比:高电平900us~2100us(最小油门~最大油门)。

但是一般的电调在周期是3ms的时候也能工作。

网友:
LS正解,舵机的话1000-2000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周期 20ms,占空比:高电平900us~2100us(最小油门~最大油门)。

但是一般的电调在周期是3ms的时候也能 ...

意思是不是  周期为20ms或者3ms都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意思是不是  周期为20ms或者3ms都可以?

是的。但是高电平必须是900~21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但是高电平必须是900~2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