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IO驱动一个MOS,要求开关时间够快,怎么办?

楼主(2013-01-17):
之前做H桥都是用专用芯片,比如IR2101等驱动的,现在控制刹车电阻,只需要很简单的方法控制一个Nmos开关即可,之前用一个三极管增大驱动能力试过,3.3V的逻辑开关放大确实能够实现,但是关断足够快,开启因为是靠电阻上拉的,斜率不够陡峭,让MOS开关损耗加大,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可以把3.3V逻辑放大为15V逻辑,并且保证上升下降沿足够陡峭?我知道推挽式是最好的方法,有没有简单的芯片方案,只是单路即可,不要说HC系列门电路,或者2101,都不够好啊感觉

网友:
NE555知道吧?

网友:
加IR4427这种双low side

网友:
MOSFET驱动器

也有单路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