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思不得其解,这个电容C4怎会爆裂?(有图)

楼主(2013-01-17):
这是一个V/I电路,供电电压是24V,C4是耐压为50V的点解电容,在将输出端对0V(GND)一短接的时候,C4这个电容有时会爆裂。
怀疑:
1:电容耐压不够?用耐压测试仪测试过,电容耐压能到60伏左右。
2:难道是冲击电流太大?此电容的ESR过大,发热导致?

网友:
这个地方不要加太大的电容,会降低反应速度,0.1即可。

网友:
电容加负压也会爆炸

楼主:
负压?什么条件会出现负压呢?

网友:
不知道,帮顶吧

网友A:
C4上并反向二极管

不知道LZ的负载,及使用状况。

网友:
是不是接错,似乎也无法自激震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C4上并反向二极管

不知道LZ的负载,及使用状况。

有道理,现场的C4爆裂应该就是这个原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是接错!除非输入信号kHz以上,且幅度非常大,外部负载电流也很大, ...

输入信号是PWM经过RC滤波后得到的,但是在信号端接地的瞬间,运放的反馈环节是不是产生了高频振荡?然后信号端接地时出现抖动?

网友C:
应该没有多大电流吧,觉得你那个电容质量有问题。  C4本来就是很好的炸弹。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没有多大电流吧,觉得你那个电容质量有问题。  C4本来就是很好的炸弹。呵呵。 ...

应该改改标识,呵呵

网友D:
建议查下电容的手册,看看额定纹波电流多少,这个指标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查下电容的手册,看看额定纹波电流多少,这个指标很重要

应该是30mA?

网友E:
就光这个电路,确实怎么看都看不出来,输出对0V短路时,C4爆炸的理由!

网友:
关注一下 遇到过的电容爆就是过压
感觉纹波电流比较影响电容的寿命

网友:
要用无极性电容.

网友F:
很显然的,电容爆炸的原因是因为它叫C4。
你给它改个名字就好了。

网友:
接反容易爆炸,超大纹波电流会导致发热甚至鼓包出液,过压内部打火和发热。

网友:
可能电容电压虚标。实际只有16V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光这个电路,确实怎么看都看不出来,输出对0V短路时,C4爆炸的理由!

可能有这样一种情况,在生产时C4这个电容就已经插反了,但上电老化时这个电容并不一定爆炸,当信号端对地一短接时就爆了

网友:
会不会实际电路和电路图的不一样,看图真看不出。。。

网友G:
C1及C4值偏大了,而且C1应改接到out至-in ,当然你是为了消除振盪但未盡完善。

楼主:
引用 网友G:
C1及C4值偏大了,而且C1应改接到out至-in ,当然你是为了消除振盪但未盡完善。

奥,C1是接在in与out之间,我画错了,容量多大合适呢?103还是102?

网友G:
R5也不对,2.5V÷20mA=125Ω。猜想你原本输出开路(此时C4端电左24-1.5-Vbe=21.8V)然后再短路到地此时C4放电流峰值约为0.42A 。

网友:
难道是大地短接了?不知道你电源怎么工作的,对大地还有电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R5也不对,2.5V÷20mA=125Ω。猜想你原本输出开路(此时C4端电左24-1.5-Vbe=21.8V)然后再短路到地此时C4放电 ...

即便是电容短路,一般电容也是不应该爆的吧?确实是输出端在开路时,电容上有20几伏的电压

网友:
叫 C4 就是要爆炸的。。。。

网友H:
其实我也不明白lz这个电路应用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其实我也不明白lz这个电路应用在哪里?

4-20mA输出

网友:
可能冲击电流大造成的,用电流探头看下电流波形

网友:
先换个别的型号电容看看,就算是高频自激那个104的电容和50欧的电阻也能压一下,电解也不会马上发烫炸开。

网友:
不要浪费时间了,用无极性电容.

网友:
这个地方建议用MLCC

网友:
你的24v电源没有接滤波电容, 接一个和c4一样的在24v就好。

网友(2013-02-16):
引用 网友F:
很显然的,电容爆炸的原因是因为它叫C4。
你给它改个名字就好了。

我去!神回复

网友:
电容器爆炸原因:http://wenku.baidu.com/view/df75a6c2bb4cf7ec4afed049.html

网友:
感觉只有2点可能性
1.电容质量
2.人为装反

网友(2014-05-23):
电阻不精确,100K的1%=1K,100K的1/1000=100R,大大超过50R的差异,会产生低频振荡,C4当然承受不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