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为什么写1清除中断标志位

楼主(2013-01-17):
遇到一个脑袋开花的问题,产生中断时寄存器对应位被从零置一,为什么清除标志位时还要置一???

网友:
一般沒有置1,而是異或1!

网友:
就是你花一块钱请清洁工帮你打扫卫生,依稀记得坛子里某位的老鸟这样说过

网友:
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把 "读>改>写" 简化成 "写"

楼主:
比如对寄存器XXX的第n位标志位清零,是这么写的 XXX |= (1<<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