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控制系统能不能控制油缸动作?

楼主(2013-01-17):
我们这里有台机器,原来是手动工作的,现在想改成伺服控制的。其中一个轴,可以定义成X轴,电机可以换成伺服电机
但是另一个轴,可以定义成Z轴,原来是油缸控制的,基本工作过程是这样的,有一个液压站,上面有台油泵,接了个有动控制的液压开关,控制油缸上长下降。
在此想请教大家有没有遇到相同的控制系统的,到底伺服系统能不能用来控制液压系统的。

我个人认为可以控制:
1  油缸升降臂上面加一个拉线 拉动一个轮子旋转,轮子的旋转带动 旋转编码器,用以 指示油缸升降的高度信号 输出 给电脑
2  伺服控制系统控制伺服电机正转时,使油泵电机正转,并且打开升的电磁阀
3  伺服控制系统控制伺服电机反转时,使油泵电机正转,并且打开降的电磁阀

网友:
用伺服电机加丝杠就能把移动油缸换下。

楼主:
设备的工作环境恶劣,用丝杠易坏 卡死

楼主:
这种设备有用丝杠控制的,据说丝杠很容易卡死不动了

楼主:
我还有一种方案,就是不用伺服系统,全部自制一个系统来控制
电机全部不用改伺服电机 就用原来的普通电机 ,输出轴上加 槽形光耦来检测转角,
油缸,也是利用拉线控制的转轮上面 安装的 槽形i光耦来检测
只是考虑自制系统,比采购现成的 伺服系统制作起来 难度太高了。

网友:
试试伺服阀

网友:
楼主要控制的是折弯机吗?

楼主:
不是折弯机,是大锯子,锯片通过液压油缸向下进给

网友:
用电液伺服阀,然后反馈

网友:
那只要控制下原本的开关就行了撒。 在原本锯子上下行程末端装2个行程开关 检测锯子的位置,根据检测到的位置去控制开关闭合与断开,何必去改液压系统呢

楼主:
你的方法不行,因为锯片并不是有两个位置,中间有很多位置,比如说每次向下进给锯片5公分,

我想到另一种方法:
用步电机代替原来的油泵,这样,在软件里面设定步进电机每转多少角度锯片下降多少,因为油泵电机转动的角度与泵出的油成正比,面出油的多少又与锯片下降距离成正比。

网友(2017-01-11):
引用 楼主:
你的方法不行,因为锯片并不是有两个位置,中间有很多位置,比如说每次向下进给锯片5公分,

我想到另一种 ...

你好。可以交流下。加我:八&三&五&零&要&六&零&七&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