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Y、Z三轴精确对点、对刀(原创)

楼主(2013-01-17):
因为经常在一块板上长时间雕琢,最怕就是中途断电或误操作,导致参考原点移位,动辄就让整块料报废。
不得已琢磨出这个小玩意,可以实现X、Y轴的精确对位,手上没仪器测试这种对位方法的精确度,但根据工件加工出来的效果,估计重复定位的精度应该小于0.01吧,足够满足一般加工的需求,从此再也不怕断电等引起的原点漂移,哈哈哈哈~~~~~~~~~~~~~

制作成本几乎为零,就是用手头的铝合金与塑料板的废料做成的。

Z轴对刀块是很老套的东西,顺便也拍个发上来,手机拍得模糊,凑合看吧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AzMzE1NTMy.html

这是X、Y轴对位后的效果,红箭头处是一根针,是用来粗略判断参考原点是否移位用的,图中可以看到,对位后的刀尖与之前的参考原点几乎分毫不差

网友A:
那你X,Y对刀那个东西每次放在工件的固定位置? 还是直接固定到台面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X,Y对刀那个东西每次放在工件的固定位置? 还是直接固定到台面上了。

我一般是放台面上,但那东西是可以拆下来的,一拔就下来,很简单,上面有两个固定孔,如果工件有位置富余,也可以在工件上钻两个相应的对位孔,固定在工件上

网友:
哇塞,这都可以。简单,直观!

网友(2013-04-29):
这对刀真牛,省了不少事情

网友:
电脑上去看看,手机看不清

网友:
视频看不到

网友:
看不到,很需要。

楼主:
抱歉,我放弃mach3,投靠维宏党了,维宏自带精确对刀功能,就删了原先的视频

网友(2013-06-14):
维宏虽然自带精确对刀功能,那还是和mach3 有差距

网友(2014-03-11):
求x,y,z精确对刀方法,谢谢!

网友(2016-09-30):
看不到了啊

网友:
看不到,搞不懂

网友(2017-06-14):
视频挂掉了,

网友:
不过仔细看了楼主的描述,他是插了一根针,用针尖对位

网友:
看起来还是差了点 至少Y方向 0.03的样子
我还以为是做的类似三次元那这种直接碰一下 那种哪,这个还是要靠人眼看的,我之前也是这种方法校点 5条吧,0.01表示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