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使传感器的实际曲线与标准曲线重合或非常接近?

楼主(2013-01-17):
如题。

目前在做传感器的标定,想让传感器的实际输出曲线与标准曲线重合或非常接近并在允许的误差范围内,
通过数学方法可以实现吗?如能,如何实现呢?

(注:实际输出曲线和标准输出曲线都不是直线的,标准曲线如下图所示,二者的曲线是肯定有点区别的了,但是总体形状的趋势是类似的)

请教了,先谢谢了。

网友:
如果LZ是想得到一个输入跟输出的关系的话,多测量几组数据,然后用matlab拟合一下就好了,三次拟合之后感觉效果应该挺理想的了

网友A:
楼上说的很全了,matlab 最小二乘~

网友B:
参考标准曲线的形式做数据拟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标准曲线的形式做数据拟合。

目前只有标准曲线的点,看来我还得拟合曲线。

谢谢楼上各位的提醒,如果有更详细的解释就更好了。呵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上说的很全了,matlab 最小二乘~

最近也想学这方面的拟合 能否介绍本matlap这方面的书

网友:
拟合的方法不重要,最重要的还是你的数学模型。模型建立准备,那么更能贴近你的实际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近也想学这方面的拟合 能否介绍本matlap这方面的书

直接一个现成的函数就OK了,用不着书这么多内容,想理解基本原理网上找篇文章就OK了- -如果还想搞明白具体数学原理- -那倒是可能得找本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近也想学这方面的拟合 能否介绍本matlap这方面的书

matlab 里面的HELP看看POLYFIT

网友D(2013-07-05):
如果仅仅做下理论分析什么的,确实拟合最方便。但是如果是做产品的,比较可行的过程是
1.标定。即校准,在变化大的区域内多设置几个校准点,
2.其余点的值用线性插值或抛物线插值计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仅仅做下理论分析什么的,确实拟合最方便。但是如果是做产品的,比较可行的过程是
1.标定。即校准,在 ...

songshanxiaozi  正解!    做产品,传感器实际曲线会隨批次有相当大的区別,拟合只能做叁考.   (射频仪器的高价都在标定校准的費用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