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音播报与定时器

楼主(2013-01-17):
最近我正在做一个万年历,CPU是AVR单片机,用语音芯片wt588d来播报时间和温湿度,刚开始播报时用延时做的,不过有个缺点,当播报时时间不走了,也就是说程序死在播报程序里了,后来我改用定时器播报,上面的问题可以解决了,但有出现一个新的问题,不能连续播报,比如说时间是12:00:00,只能播报12,而后面的‘点、整’都不能播报,我写了好长时间都没写出来,请各位大神指点一下,在怎样处理播报程序,小弟感激不尽啊!!!

网友:
楼主何不把程序发出来?
如果搞不定这芯片,那就用M25P80之类的SPI FLASH自己做语音。

楼主:
呵呵、、、、这个问题我已经解决了,不过还是要感谢你的!!!

网友A:
单片机检测busy 放完音后busy变化再发码播放就可以
比如说时间是12:00:00,先发‘12’地址播放,播放完busy 变高,再发‘点’地址播放

网友:
长见识啊,原来用她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检测busy 放完音后busy变化再发码播放就可以  比如说时间是12:00:00,先发‘12’地址播放,播放完busy ...

恩恩,谢谢你的提醒,我用定时器再加上你的方法,这个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