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urce Insight 在汇编代码中的深度应用

楼主(2013-01-17):
Source Insight 在阅读汇编代码时,也可以做得跟 在阅读C/C++ 代码一样:

关键字着色(绿色),控制字符着色(红色),注解部分着色,整洁的对齐,等等。

点击 函数 或者标号时,在 Context Windows  会及时更新,指向该函数,标号定义的位置,在 Refrenced by Functions 中也能反映 函数,标号的调用关系

点击 变量名时 在 Context Windows  会及时更新,指向该变量定义的位置,在 Refrenced by Functions 中也能反映 该变量名的引用位置 (所有有效的,注释的不会显示)

写代码时也会自动提示完整的变量,函数,标号

方便阅读,修改和编程

要做到这样的效果,标号,函数,宏必须靠行首定义,不能留空格,
汇编代码前面空一个tab,加以区分
导入我写好的 环境配置 文件GLOBAL_for_ELAN_ASM :在 Options >>Load Configuration >> All Configuration Settins 打勾 然后点击 右边 Load 按钮,把GLOBAL_for_ELAN_ASM 导入,这个配置是针对 义隆单片机指令 关键字的,

要改为其他单片机的关键字,可以把关键字和控制字做成txt文件,然后导入. 见图

右击鼠标>>弹出菜单列表中 选择 Keyword List  弹出窗口中

导入之前,点击右边 Reset按钮一下,然后点击Import按钮,>>弹出窗口中,再次点击Import按钮>>最后指向 keyword的txt文件 附件会给出 义隆汇编指令的示例keyword文件,仅供参考,51,pic,msp430的,读者可以依次为例,自己制作.

网友:
楼主不厚道,没有贴出实现方法。

网友A:
才这样用?
不同的汇编需要加不同的正则式,没正则式,SI看汇编也强大不到哪里去

网友:
关注下,LZ说说具体怎么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才这样用?
不同的汇编需要加不同的正则式,没正则式,SI看汇编也强大不到哪里去 ...

只需要 导入不同的关键字 即可 正则式我已经做了, 关键字做起来很简单.

楼主:
在这里需要 添加 汇编的文件格式 Options >> Preference >> Doc Type>>然后加入你的汇编文件的格式 见图

楼主:
大家可以一试,我用的SI版本是  3.50.0066

楼主:
8051和义隆单片机关键字

网友(2013-08-09):
请问,我加入了汇编的关键字,但调用关系没法用?

网友(2013-11-04):
看来Source Insight还是很好用的.

网友(2015-04-01):
楼主,可不可以加我QQ:510838401,聊聊关于Source Insight的事

网友(2016-06-08):
很好的东西

网友(2018-10-24):
汇编代码格式化用啥工具?只能手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