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学单片机,可以直接学ARM吗?

楼主(2013-01-17):
我没接触过单片机,但学过C语言,数电,EDA,可以直接学ARM吗?

网友:
可以呀,只要你有种!

网友:
就像:没学C,能直接学C++吗

网友:
没有基础入门会很累,尤其是没有懂行的人带

网友:
没学过单片机,可以直接学x86吗?

楼主:
可我们老师说没学过单片机可以直接学ARM

网友:
只要你肯努力.

楼主:
有人说
ARM不就是高端的单片机吗?

网友:
可以 arm 也是单片机,不过 可能一些 基础不容易理解, 然后试验可能不容易出结果

楼主:
我看资料上说,学过单片机再学ARM会比较容易理解

网友:
仅仅是难易程度的问题,学过单片机对于底层编程会有帮助,另外一些通用的外设和一些术语都比较好理解。仅此而已。当然如果ARM你不做底层而是基于OS的话,那就完全跟底层不沾边了。

网友:
你了解的相关知识越多,学起来越容易。

网友:
没学过4004,可以学8051吗

网友:
ARM可以学,但,容易导致自己困惑

网友:
没有必然的联系,可以直接学,只是辛苦一点。

网友:
学过外语吗,光懂中文学单片机我不确定能不能学会

网友:
会DOS吗?不会DOS可以用windows吗?

实际上不是一个架构的控制器差别还是很大的,不会任何一种并不会妨碍你学习其中一种。

只不过你学过一种再学习其他的相对容易理解而已。而且用OS的话与底层联系不大,而且ARM用OS还是很多的,真要裸奔还不如用其他MCU还节约成本。

网友:
我不会自行车,难道就不能开BMW X6

网友:
没有必然的联系呀,我认为最主要的在于,现在的一些教程都是以前用单片机的人写的,不自觉的往那里引导

网友:
没有问题,
但是很多人不管学51,还是学arm,也只学个皮毛,学表面。
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很多新人,搞了一年对GPIO的几种模式还搞不清楚,复位电路,振荡电路,理解不深,
对外设的时序操作更是不理解。
系统出了问题不知道怎么去解决。

这些才是关键.

网友:
现在ARM的开发工具已经很强大、人性化,很容易上手的,可能刚刚入门的时候,需要多点时间去摸索、尝试,等你把功能都摸过一轮之后,相信你就很有信心了。
最重要的是去多实践,把ARM芯片的功能,比如IO操作、定时器使用、AD、DA,UART,……这些功能模块玩一遍,并且做好模块化,配上详细的注悉,对日后的项目开发会很有帮助,事半功倍。
至于51单片机,我个人觉得和ARM同属一类的,只是构架不同,ARM功能强大,复杂很多。

网友:
有那个毅力呀!

网友:
可以先把ARM当单片机用,各个外设裸跑一遍了再学linu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