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PC817的精密线性传输

楼主(2013-01-17):
如题,当然这里的精密还是相对的哈,用于一般要求不高场合。

网友:
PC817有双的吗?

楼主:
用同批次的即可

网友:
有专门的一发射对二接收的专用光耦。不过可能更贵一些。

网友A:
几年前用过类似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年前用过类似的电路。

稳定性如何?

网友B:
晕哦,注意后端光藕输出级运放电路,他设计成增益可调,零点可调,
长期能做到0.5%不,难说

这个是E3646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晕哦,注意后端光藕输出级运放电路,他设计成增益可调,零点可调,
长期能做到0.5%不,难说

我的应用当中是拿来做隔离的,呵呵,传输比例基本线性就OK,精度不是主要的,后面ADC检测出来仅仅用于用户查看。误差10%都没关系的,因为工作中电压是随机的,做的在高也看不清楚。。 也想抛砖引玉。

网友B:
不要求隔离,一个817加几个阻容就够了,测220交流不少人这么干

网友:
打错字了,是只要求隔离

网友:
HCNR201    看过这种应用资料,但我看上面要求的是双光耦,建议LZ上一个线性测试图,比较关心那个50mV支路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稳定性如何?

精度和稳定性一般要求肯定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求隔离,一个817加几个阻容就够了,测220交流不少人这么干

在某一时刻,当电压一定时,会产生漂移么?因为当电压一定的时候,显示出来的数字不要飘乎不定才好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精度和稳定性一般要求肯定没问题。

一般要求是多少? 5%算一般的,还是1%,还是0.1%?一般太笼统了

我用TLP114单个光耦,没做到0.5%,看了资料的确比较难,特别是温度的考虑。温度不变的情况下,勉强在0.5%,但是我看参数,温度不变应该可以远远优于0.5%的。

想要一个优于0.5的,不知道怎么样可行,有些东西太贵了,用不起。多个光耦可以补偿温度的问题,只是目前满足要求就懒得去动了

另外,HCNR201我也没做到0.5%,1%都勉强。我说的是整个量程,如果说5V的量程,在0.5V时绝对误差不能超过 1%。

另外,刚查一下资料,以前的HP7800现在是avago公司生产了,精度应该也还可以,还可以省掉运放。以前HP7800要三四十,现在我不清楚。

网友:
其实这里的所谓零漂问题,尽可能软件去处理,可以让电路简单些。另外硬件加软件,就可以消除失调。

楼主:
随手焊了块实验,精度还是不错的,10mv以下的变化量有点飘,但我刚好要做的是12V-200V的电压指示器,低于7V就得输出错误信号了。C1和C2要103才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
太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