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下添加CS5532驱动,读回数据溢出

楼主(2013-01-18):
刚学linux驱动,试着用公司的项目写一个CS5532的驱动,底层是SPI驱动,CS5532的驱动也加到SPI驱动中(就是执行一次read函数就读一次AD),未加中断,现在想实现的目标是:执行一次应用程序,读一次AD值。之前的初始化都已经成功,但是读回来数据寄存器的值始终是0x00000004,看手册数据寄存器的2bit是OF位,此位是提示测量范围溢出,我测了,输入0.4V,芯片供电0~3.3V,基准也是3.3V,并未溢出,调试好几天了,无果,小公司,什么都是自己在搞,从无到有,所以希望大神们有弄过的指点指点,包括我驱动开发的模式,如果需要代码和电路,我再上传,真的谢谢

楼主:
没人管,自己顶,等大神

网友A:
不是大神。
spi的读取和写入的功能是正确的?
0x00000004是在驱动中显示的,还是从应用程序中显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大神。
spi的读取和写入的功能是正确的?
0x00000004是在驱动中显示的,还是从应用程序中显示的? ...

都显示了,驱动中用printk,应用中用printf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大神。
spi的读取和写入的功能是正确的?
0x00000004是在驱动中显示的,还是从应用程序中显示的? ...

SPI应该是正确的,因为前面的初始化都成功了,读配置寄存器的值(0x10000000)RV置1,说明复位成功,SDO也变低了,说明转换完成了,不解啊

楼主:
自己顶,等待高手帮忙

楼主:
结贴,自己搞定

网友B(2013-02-27):
可否参阅一下你的驱动程序? 我的邮箱是30430721@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否参阅一下你的驱动程序? 我的邮箱是

你想干嘛用呢?

网友C:
我在用CS5532时遇到类似问题,但是我的是一直读到0x7fffffff,请问可能是哪里出问题了,用逻辑分析仪看了SPI的初始化,转化都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在用CS5532时遇到类似问题,但是我的是一直读到0x7fffffff,请问可能是哪里出问题了,用逻辑分析仪看了SPI ...

你是怎么供电的,我是在硬件上找到的问题

网友:
我的问题也解决了,我看时序的时候没看仔细,少发了个数据

网友:
CS5532驱动以前写过,不过是stm8s  IO模拟 SPI.
我花了一周才搞定,单次转换成功,连续转换没试过.
仔细看datasheet.一般问题不大.

楼主(2014-07-04):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是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只是我读出来的值是0x7FFF FF04
我的帖子:
http://www.amobbs ...

原帖回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