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什么情况下,LWIP TCPServer 端口不能绑定“Unable to bind“

楼主(2013-01-18):
在什么情况下,LWIP TCPServer 端口不能绑定“Unable to bind“?
请告诉指点。谢谢
现在基本情况是能ping通,但是,创建TCPServer时,开启tcpServer时,端口不能绑定 报错“Unable to bind“

网友:
端口已经被占用了吧

楼主:
怎么端口被占用,怎么解决这问题呢?

网友A:
换个端口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端口号

谢谢 以解决  换个端口好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