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四轴锂电池的选择

楼主(2013-01-18):
X330的机架,给四个20A的好盈电调供电,需要接多大容量的锂电池呢?

网友:
330小架子
用2200mah 25c的差不多能飞挺久了吧了吧

我的F450架子空载1500mah的电池都能飞5分钟

网友:
还是要个大容量的吧,小容量容易不稳,上个周末飞了下,结果1300MAH的怎么也不稳,后来换 了3000的,稳定的要命。。

当然不稳付出了代价,4片桨叶,2个脚架。

北方的天气太冷了。

网友:
稳不稳是你调试的不好。重量变量要重新调的。

小的用1300mah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