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调压,占空比作用区间在10%--80%,怎么提高点?

楼主(2013-01-18):
100级调  过零触发 100us中断

现在是10%时才有约2V的电压出来,,到80%就直接到220V了

怎么提高点这个范围,

网友:
通常比较可靠的区间也就是这样的

网友:
交流电,有效值不是和时间成正比的。

网友(2013-05-09):
在下刚试着用可控硅调压,可最低只能调到75v,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哥,可以借你的电路图一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