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400V直流输入,12V2A直流输出,开关稳压方案

楼主(2013-01-18):
RT。。。。400V的直流输入,有啥方案可能降压到12V?

网友A:
参考常规的开关电源,没有本质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常规的开关电源,没有本质区别。

我不知道工业上是不是直接用DCDC降压,但是看了看主流的公司,他们提供的DC-DC方案没有超过100V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知道工业上是不是直接用DCDC降压,但是看了看主流的公司,他们提供的DC-DC方案没有超过100V的啊 ...

你可以看看反激式开关电源,小功率的基本都是这个方案。一般说DC-DC的方案大多是在线式不需要变压器的。
你这个其实更接近于AC-DC的电源方案。一般的市电用开关电源都是AC整流到DC,再通过正激或反激变换,市电的开关电源输入直流350v以下没啥问题,把电容和功率管的耐压稍微提高一点就可以基本满足你的要求了

网友B:
DC-DC不适合变比太大的场合,用变压器比较好。
UC3843 + MOSFET,100W以下用反激,100W以上用正激,20W以内的用Viper22A之类的单芯片IC就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DC-DC不适合变比太大的场合,用变压器比较好。
UC3843 + MOSFET,100W以下用反激,100W以上用正激,20W以内 ...

关键是这边输入的就是直流,方案的背景是大型电池车上使用,输入的直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这边输入的就是直流,方案的背景是大型电池车上使用,输入的直流 ...

开关电源都是整流成直流再降压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这边输入的就是直流,方案的背景是大型电池车上使用,输入的直流 ...

没区别的,都是先整流到直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这边输入的就是直流,方案的背景是大型电池车上使用,输入的直流 ...

电源还不是整流后才变换的,难道普通AC电源直接输入直流不能工作?  楼主这个还是做个反激就可以了,就如7楼说的,3843、44、45都适合,电压不会波动太大,更有利于设计

网友:
FLYBACK不是一样的么。。。。

网友:
如果你的功率小至现在的1/10那就可以直接用最简单的dcdc做 一个电感一个芯片几个个二极管就行了~~

网友C:
反激,很简单。nxp的片子。

网友:
5楼 gzhuli 基本正解,但Viper22这类集成MOSFET的做不了400V输入,用3843+MOSFET 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反激,很简单。nxp的片子。

给个具体的型号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