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大灯的后部橡胶密封盖没了 —— 用雕刻机解决

楼主(2013-01-18):
前天,自己改车灯,改好后,忘记盖密封盖了……

后来发现确实是丢了,大灯理论上应该是接近密封的,以免进灰尘或水;
TB上搜索了下,没有找到,于是,让采购找了块下脚料,然后就是自己用雕刻机上个3.175的铣刀……

这个是尺寸设计

这个是渲染的……  不好看

这个是实物…………

4200的转速,5mm的进给。

网友:
什么橡胶?

楼主:
做橡胶弹簧用的……   采购给捎的,本来是想弄块熟橡胶的……

网友A:
这个好像叫聚氨酯吧?

网友:
像是聚氨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叫聚氨酯吧?

嗯  问了下采购 确实是聚氨酯…………

呵呵……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  问了下采购 确实是聚氨酯…………

呵呵……

我昨天换灯泡,也忘了盖,搞丢了。能不能送我一个,估计都是通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昨天换灯泡,也忘了盖,搞丢了。能不能送我一个,估计都是通用的吧。 ...

不一定通用,应该是车型不一样,尺寸不一样,你可以测量一下看看……

我去修车铺问,3、4家都说不好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昨天换灯泡,也忘了盖,搞丢了。能不能送我一个,估计都是通用的吧。 ...

…… 材料木了,就让采购跟人要了一小块下脚料……

你有材料的话,我可以免费按你给的尺寸加工……

网友B:
引用 楼主:
…… 材料木了,就让采购跟人要了一小块下脚料……

你有材料的话,我可以免费按你给的尺寸加工…… ...

多谢了!不用麻烦了。我随便找点东西塞住他就行了。实在不行拿块破布都可以。

网友C:
牛B,这个密封性能保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牛B,这个密封性能保证吗?

扣得很紧,另外,原车的是一个盖,而我重新做的是一个塞子+盖,内外都密封,至少比原先单纯的盖子紧密;
扣好后,同事好奇,用手抠了几下,不太好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谢了!不用麻烦了。我随便找点东西塞住他就行了。实在不行拿块破布都可以。 ...

布是不行的,尤其是到夏天,水汽进入大灯,凝结成水就不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布是不行的,尤其是到夏天,水汽进入大灯,凝结成水就不好了……

转了几家小店都没有。周末去4s店看看。实在不行做个现场撞烂它。
其实我觉得找块皮子用铁丝捆起来也行。密封不需要那么严格。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转了几家小店都没有。周末去4s店看看。实在不行做个现场撞烂它。
其实我觉得找块皮子用铁丝 ...

损毁一定要大于60%,否则只修不换就郁闷了。明年保险要多给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