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c的中断问题

楼主(2013-01-18):
1、pic的中断不像51那样有中断标志向量,怎么实现中断嵌套?
2、pic的第一外设、第二外设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些功能是第一外设?哪些是第二外设?

楼主:
有没有人理我啊,本人菜鸟,

网友A:
PIC16F中断入口只有一个,语句顺序来表达中断优先级

网友:
if(XX)
{
}
else if(XX)
{
}
else
{
}

网友:
中断一个入口,再逐个查询中断标志。

网友B:
PIC中断,问题不详细,是哪个系列不说?PIC16一个中断入口,PIC18两个中断入口。
当不使能中断优先级时,就一个高优先级入口。使能中断优先级后是可以嵌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PIC中断,问题不详细,是哪个系列不说?PIC16一个中断入口,PIC18两个中断入口。
当不使能中断优先级时,就 ...

好吧,我的错,我说的是16F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在写毕业论文吗

不是,大三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C16F中断入口只有一个,语句顺序来表达中断优先级

受教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PIC中断,问题不详细,是哪个系列不说?PIC16一个中断入口,PIC18两个中断入口。
当不使能中断优先级时,就 ...

那16F的第一、第二外设是怎么回事

网友:
楼主还需多多看看DATASHEET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16F的第一、第二外设是怎么回事

16F PIC 的片子有外设寄存器,包含可以时能中断的使能位,eg : CCPIE SPIIE 等等,第一第二外没有先后之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