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高手帮忙看下怎样进入bootloader(IPTV)

楼主(2013-01-18):
今天从新焊了快232转TTL线终于能在超级终端打印启动信息了!
可是始终不知道怎样进入bootloader??????????????

IPTV是中兴B600V4机顶盒 CPU采用 ST的 STi5202,有 128M RAM,
16M Flash

一下是启动信息
======================

Hardver: V2000
Board: ZTE B600V3.1
U-Boot for B600V3.1: 5202CPU, 128MSys/32M-16MFlash

U-Boot 1.1.2-V125 (Apr 14 2008 - 09:32:26) - st2.0-14

DRAM:  128 MB
ram test...
DBUS test... ok
ABUS test... ok
Ram OK!
LMI_SYS: clear
VID DDR: 0 MB
Flash:   16 MB
*** Warning - bad CRC, using default environment

In:    serial
Out:   serial
Err:   serial
Net:
*** ERROR: ethaddr is NOT set !!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3 2 1 0
found sys_mem config
g_conf_hdr.sysmem=92
mode: work_mode=0x0, disp_mode=0x1
try find normal kernel: 0xa0000000
found normal kernel:0xa0320000
name        :ker
len         :0x00168ce0
load addr   :0x84401000
entry point :0x84402000
version     :V40024801 2008-07-10
crc         :0x43250000
reserver1   :0x0000005c
reserver2   :0x00000010
Decompressing kernel......
d_in=0x84800000, len_in=0x168ce0
d_out=0x84401000, len_out=0x2ce252
load kernel ok
<5>Linux version 2.6.17.14_stm22_0039-V128 (root@localhost.localdomain) (gcc 版本 4.1.1 (STMicroelectronics Special) [build Oct 16 2006]) #4 PREEMPT Mon May 26 14:54:52 CST 2008
<4>found sys_mem config
<4>ker_jpg.sys_mem=92
<4>string sys_mem = 92
<4>old_cmdsize=2   new_cmdsize=2
<4>STMicroelectronics STb7109E Reference board initialisation
<4>STb7109 version 3.x
<7>On node 0 totalpages: 23552
<7>  DMA zone: 23552 pages, LIFO batch:3
<4>Built 1 zonelists
<5>Kernel command line: console=ttyAS1,115200  nwhwconf=device:eth0,hwaddr:00:1E:73:AC:69:BD dbglevel=1 dispmode=1 root=/dev/mtdblock7 rootfstype=jffs2 rw ide0=noprobe  ip=192.168.0.10
<4>Ne::192.168.0.1
<4>DNS:255.255.255.0
<4>G:LINUX7100:eth0:off  mem=92m bigphysarea=1000 coprocessor_mem=2m@0x04000000,2m@0x04200000  boardtype=2000 flashsize=16m vidsize=0m
<4>PID hash table entries: 512 (order: 9, 2048 bytes)
<7>TMU0: ticks per jiffy = 16594
<6>Using tmu for system timer
<4>Console: colour dummy device 80x25
<4>Dentry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6384 (order: 4, 65536 bytes)
<4>Inode-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8192 (order: 3, 32768 bytes)
<4>Memory: 86284k/94208k available (2432k kernel code, 7864k reserved, 340k data, 88k init)
<4>PVR=04061100 CVR=30480000 PRR=00009300
<4>I-cache : n_ways=2 n_sets=256 way_incr=8192
<4>I-cache : entry_mask=0x00001fe0 alias_mask=0x00001000 n_aliases=2
<4>D-cache : n_ways=2 n_sets=512 way_incr=16384
<4>D-cache : entry_mask=0x00003fe0 alias_mask=0x00003000 n_aliases=4
<7>Calibrating delay loop... 263.16 BogoMIPS (lpj=131584)
<4>Mount-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512
<4>CPU: STb710x
<6>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6
<6>Generic PHY: Registered new driver
<5>SCSI subsystem initialized
<6>usbcore: registered new driver usbfs
<6>usbcore: registered new driver hub
<4>DMA: Registering DMA API.
<6>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2
<4>IP route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024 (order: 0, 4096 bytes)
<4>TCP established hash table entries: 4096 (order: 2, 16384 bytes)
<4>TCP bind hash table entries: 2048 (order: 1, 8192 bytes)
<6>TCP: Hash tables configured (established 4096 bind 2048)
<6>TCP reno registered
<6>bigphysarea: Allocated 1000 pages at 0x847ad000.
<6>JFFS2 version 2.2. (NAND) (C) 2001-2003 Red Hat, Inc.
<6>io scheduler noop registered (default)
<4>SST bdctrl Driver V1.0_2007.07.26
<4>bdctrl: insmod date and time: May 26 2008 10:05:37
<4>logo_init: insmod date and time: May 26 2008 10:05:34
<4>B120 logo Driver V1.0_2007.01.09
<4>g_disp_mode:0x1
<4>reg_init:  g_disp_mode=1
<4>the reg counts pal 576i:0x000000a1
<6>[draw_logo]:  Enter draw_logo for the logo ...
<4>Found LOGO partition at 0xa0300000
<4> logo information....:
<4>logo size:0x0001c610,crc:0x00004ea3
<4>logo offset=0x00300000
<4>logo head.offset=0x00006000
<6>[draw_logo]:  Start to decode all LOGO files...
<6>[draw_logo]:  Start to show the first LOGO...
<6>[draw_logo]: Create a logo thread : lasttime =17, step =1, percent=100, ptr=c01b7000
<6>[draw_logo]: LOGO (decode+show) costs time (278 ticks ,278 ms)
<6>[logo_progress]: Enter logo_progress(ptr=c01b7000) with param (17,1)
<6>Device probe found data for platform device lirc
<4>lirc_dev: IR Remote Control driver registered, at major 61
<4>lirc_dev: lirc_register_plugin: sample_rate: 0
<4>lirc_dev: lirc_register_plugin: plugin lirc_stm owner 00000000
<6>STM LIRC plugin has IRQ 125
<6> Lirc STM: Using IRB mode
<6>STMicroelectronics LIRC driver configured
<4>STPIO layer initialised
<6>Device probe found data for platform device wdt
<6>STM watchdog initialized
<6>STMicroelectronics ASC driver initialized
<6>ttyAS0 at MMIO 0xb8032000 (irq = 121) is a asc
<6>ttyAS1 at MMIO 0xb8033000 (irq = 120) is a asc
<6>RTL8201cp: Registered new driver
<6>PPP generic driver version 2.4.2
<6>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24
<4>stmmac_debug_dir_proc install ok
<6>STMMAC driver:
<4>        platform registration... <6>done!
<4>stmmaceth_probe: dev->features=0x28
<4>        no valid MAC address; please, set using ifconfig or nwhwconfig!
<7>mdiobus_register: found PHY and assigning IRQ -1
<6>STMMAC MII Bus: probed
<6>nwhw_config: (eth0) setting mac address: 00:1E:73:AC:69:BD
<4>MTD img head shows: safe block num:20, safe size:0x280000
<4>MTD img head shows: root block num:16, root size:0x200000
<5>Generic ST boards onboard flash device: 0x02000000 (32.0Mb) at 0x00000000
<7>drivers/mtd/maps/zte_stbboard.c init_stboards[458] onboard_map.virt = 0xa0000000
<6>Onboard_Flash: Found 1 x16 devices at 0x0 in 16-bit bank
<4> Amd/Fujitsu Extended Query Table at 0x0040
<4>Onboard_Flash: CFI does not contain boot bank location. Assuming top.
<5>number of CFI chips: 1
<5>cfi_cmdset_0002: Disabling erase-suspend-program due to code brokenness.
<5>Creating 9 MTD partitions on "Onboard_Flash":
<5>0x00000000-0x01000000 : "allmtd"
<5>0x00000000-0x00020000 : "boot"
<5>0x00020000-0x002a0000 : "safe"
<5>0x002a0000-0x002e0000 : "conf"
<5>0x002e0000-0x00300000 : "log"
<5>0x00300000-0x00320000 : "logo"
<5>0x00320000-0x004a0000 : "kern"
<5>0x004a0000-0x006a0000 : "root"
<5>0x006a0000-0x01000000 : "cramfs"
<6>ST40-ehci ST40-ehci.2: ST EHCI Host Controller
<6>ST40-ehci ST40-ehci.2: new USB bus registered, assigned bus number 1
<6>ST40-ehci ST40-ehci.2: irq 169, io mem 0xb91ffe00
<6>ST40-ehci ST40-ehci.2: USB 0.0 started, EHCI 1.00, driver 10 Dec 2004
<6>usb usb1: configuration #1 chosen from 1 choice
<6>hub 1-0:1.0: USB hub found
<6>hub 1-0:1.0: 1 port detected
<4>2005 April 22 USB 1.1 'Open' Host Controller (OHCI) Driver (ST40)
<6>ST40-ohci ST40-ohci.1: STB7100 OHCI
<6>ST40-ohci ST40-ohci.1: new USB bus registered, assigned bus number 2
<6>ST40-ohci ST40-ohci.1: irq 168, io mem 0xb91ffc00
<6>usb usb2: configuration #1 chosen from 1 choice
<6>hub 2-0:1.0: USB hub found
<6>hub 2-0:1.0: 1 port detected
<6>Initializing USB Mass Storage driver...
<6>usbcore: registered new driver usb-storage
<6>USB Mass Storage support registered.
<6>mice: PS/2 mouse device common for all mice
<6>i2c /dev entries driver
<6>i2c_st40_pio: ST40 PIO based I2C Driver
<6>i2c_st40_pio: allocated pin (2,0) for scl (0x846e78cc)
<6>i2c_st40_pio: allocated pin (2,1) for sda (0x846e78dc)
<6>i2c_st40_pio: allocated pin (3,0) for scl (0x846e794c)
<6>i2c_st40_pio: allocated pin (3,1) for sda (0x846e795c)
<6>i2c_st40_pio: allocated pin (4,0) for scl (0x846e79cc)
<6>i2c_st40_pio: allocated pin (4,1) for sda (0x846e79dc)
<6>i2c_st40_pio bus 0: SCL=PIO2[0], SDA=PIO2[1]
<6>i2c_st40_pio bus 1: SCL=PIO3[0], SDA=PIO3[1]
<6>i2c_st40_pio bus 2: SCL=PIO4[0], SDA=PIO4[1]
<6>DMA: Registering ST40 STB710x FDMAC handler (5 channels).
<6>   STB_7109C3 SLIMCORE_HW V0.0 FDMA_FW V3.0
<4>STMicroelectronics - Coprocessors st231 Init
<4>st231-0 Coprocessor -------------------------------------------
<4>    flags 0001 RAM start at 0xa4000000  size      0x00200000
<4>                  cop. addr 0x04000000
<4>    Channels : Not defined
<4>    IRQ      : not used
<4>---------------------------------------------------------------
<4>st231-1 Coprocessor -------------------------------------------
<4>    flags 0001 RAM start at 0xa4200000  size      0x00200000
<4>                  cop. addr 0x04200000
<4>    Channels : Not defined
<4>    IRQ      : not used
<4>---------------------------------------------------------------
<4>Netfilter messages via NETLINK v0.30.
<6>TCP bic registered
<6>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
<6>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7
<6>stmmaceth_open: MAC address 00:1e:73:ac:69:bd
<4>IP-Config: Complete:
<4>      device=eth0, addr=192.168.0.10, mask=255.255.255.0, gw=192.168.0.1,
<4>     host=LINUX7100, domain=, nis-domain=(none),
<4>     bootserver=255.255.255.255, rootserver=255.255.255.255, rootpath=
<4>VFS: Mounted root (jffs2 filesystem).
<4>Freeing unused kernel memory: 88k freed
<6>NTFS driver 2.1.27 [Flags: R/O MODULE].
<6>PHY: 0:0f - Link is Up - 100/Full

网友A:
您发的启动信息里有这么一句话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3 2 1 0

网友B:
楼上说得对,在出现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3 2 1 0
的时候随便敲个键就进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得对,在出现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3 2 1 0
的时候随便敲个键就进入了 ...

找到你了,你的板子还199吗?

想买一板用来移植我的操作系统smileos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找到你了,你的板子还199吗?

想买一板用来移植我的操作系统smileos

可以的,点我签名直接拍下就可以了,现在拍最迟22号能发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点我签名直接拍下就可以了,现在拍最迟22号能发货

dm9000的转接板还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dm9000的转接板还有吗?

有,晚上旺旺联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得对,在出现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3 2 1 0
的时候随便敲个键就进入了 ...

我试过了!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发的启动信息里有这么一句话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3 2 1 0

我是这样的,一开机我就不停的敲击键盘只是始终进不去!我也纳闷了,是我频率慢了还是方法不对

网友D:
Linux起来后你敲键盘有反应吗?

网友:
如果Linux起来后,敲击按键看可否进入console,如果没有反应,测试一下看看TX信号线,是否有信号,我怀疑是你的那个TX没有接好?无法发送按键到串口中?

楼主:
引用 网友D:
Linux起来后你敲键盘有反应吗?

有啊!就是进去不了uboot

网友E:
可能是特定的键的,不过很少有工程师这么变态的,因为特定的键容易出问题。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有啊!就是进去不了uboot

估计U-Boot里面 CONFIG_AUTOBOOT_KEYED这个宏打开了。。。楼主楼主可以试下:开机的时候,单独敲键盘的每一个按键,多试几次。在u-boot打开这个宏之后,只会在特定的键按下后才会中断u-boot,但是只能是单独按键,u-boot默认不支持组合键。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可能是特定的键的,不过很少有工程师这么变态的,因为特定的键容易出问题。 ...

很正常,还有机顶盒在u-boot阶段要求输入密码才能进入shell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很正常,还有机顶盒在u-boot阶段要求输入密码才能进入shell

这个不一样,uboot阶段设特定键的我就见过,唯一一次,大面积出故障。

linux密码?多少都会设置的。。。。。没有密码的绝对是少数。

网友G:
楼主怎么和猫连接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不一样,uboot阶段设特定键的我就见过,唯一一次,大面积出故障。

linux密码?多少都会设置的。。。 ...

以前做过一款产品,工控的。u-boot中断后会要求输入用户名和密码,成功后可以修改密码,密码和用户名做MD5加密,然后直接写入flash。
找到一个类似于这个的产品。
http://www.chinadsl.net/thread-78328-1-1.html
PS:一般开发的时候为方便调试都愿意选择:“空格”、“Ctrl+C”、以及“回车”。

U-Boot 密码和Linux 密码是完全独立的,没啥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以前做过一款产品,工控的。u-boot中断后会要求输入用户名和密码,成功后可以修改密码,密码和用户名做MD ...

真够bt的,设置进入键已经够夸张啦。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估计U-Boot里面 CONFIG_AUTOBOOT_KEYED这个宏打开了。。。楼主楼主可以试下:开机的时候,单独敲键盘的每 ...

让我想起来了!我在Iptvfans论坛里面就一篇文章里面跟你说的差不多!也是说,按住某一个建不松就可以进入!当时没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怎么和猫连接的?

IPTV里面有PPPOE把你的宽带帐号密码输入进去就可以!我们家就没有设置拿回来就可以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以前做过一款产品,工控的。u-boot中断后会要求输入用户名和密码,成功后可以修改密码,密码和用户名做MD ...

大哥!被你说对了 ctrl+c 终于进入uboot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IPTV里面有PPPOE把你的宽带帐号密码输入进去就可以!我们家就没有设置拿回来就可以看的 ...

我的意思你的串口怎么和中兴的猫相连?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意思你的串口怎么和中兴的猫相连?

我的是IPTV! 用232转TTL接到板子上RX TX GED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的是IPTV! 用232转TTL接到板子上RX TX GED

看来要把盒子拆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来要把盒子拆开啊

我的是中兴B600的!
给你个网址你去看看http://www.iptvfans.cn